[无线] 电动车上牌时配的防盗器拆解

楼主(2022-04-25):
本地区(湖南株洲)几年前搞了一次大规模的电动车上牌行动,路上拦截,要求每台车子掏100还是150来安装一个车牌,然后再搞一个防盗模块,说是能给电动车上保险,丢车能靠这个找回,并且媒体还报道装这个的好处。

防盗器就是这个玩意。
直接上钳子,暴力拆解。

全家福。。。
看电路感觉就是一个2.4G无线模块,这个能定位多远??

背面就是一个电池。啥也没有。。

再看看主控芯片是CSM242,搜索全站没有找到资料。。

就这个玩意,信号距离可能就10米远吧,想不明白电动车被偷了的话,怎么找回。

不过现在也没人管这个事情了,诶感觉是捞了一笔就闪。。。

网友:
媒体报道各种好处是因为给钱了才报道的

网友A:
听说是依靠市区路口边上安装的感应器来识别位置的,估计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依靠市区路口边上安装的感应器来识别位置的,估计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并没有发现类似这种RFID识别的设备啊。。再说,识别了,也只知道车辆的大概位置。。

网友:
差点以为里面有SIM卡呢,这不是骗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而并没有发现类似这种RFID识别的设备啊。。再说,识别了,也只知道车辆的大概位置。。 ...

只是知道经过了哪些路口,所以感觉像是没有用处

网友:
没用卫星定位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很多民生工程,看破别说破。

网友:
估计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曾经有地方上牌的时候强制要装这个,被老乡举报到市长热线,然后当地PC所长亲自上门道歉,后来就变成可以自愿选择装不装。。。其实这玩意本来就是自愿性质的,但是GS勾结就导致在某些地方变了味

网友:
这是啥黑科技,估计是把防盗器ID输入数据库,个路口有识别仪器,当黑名单路过时警报就响起

网友:
估计又是骗补贴的。

网友:
我们这早两年也搞过上牌买保险送个定位模块,带GPS和北斗的,手机上的确能看到定位,说是安装激活后丢了能赔,实际上听说有人丢了去找他们还有限制条件,反正就是丢了一样自认倒霉...

网友:
本身不起定位作用,只是在通过路口时和路边上的感应器应答一下打个卡,需要时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到过哪个路口,
再结合现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是能起一些作用的

网友:
没用的东西

网友B:
2月买电瓶车的时候老板说现在没人偷电动车了。坐标上海(ps:当场被偷了diaole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月买电瓶车的时候老板说现在没人偷电动车了。坐标上海(ps:当场被偷了diaole手机) ...

改偷菜吗?
好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知道经过了哪些路口,所以感觉像是没有用处

可以调监控。
甚至小货车里藏有这个也能查,特别是上高速出去。

当然愿不愿意是另一回事。。。

网友:
看起来还挺像个样子。

网友:
有用的,可以参考苹果出售的Air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