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劳特插线板(ROTOR 907)

楼主(2022-04-25):
  香港痕迹很严重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港货

品牌特写

这样的设计第一次见  电源线上的保险

从这里下手拆开看看  不得不说这绝缘做的真好  一层又一层

电源线上还有隔离的绝缘板  用心了

开始拆解主体  这玩意设计也是简单 没有螺丝

背面是参数与地址  香港地址

拆开了  大跌眼镜  竟然是螺丝链接

网友:
看着插片的厚度还可以

网友:
这个质量是可以的啦

网友:
同牌子的,我买过三个,上海虬江路买的。

网友:
这个质量很不错的,就是螺丝总觉得让人不放心。我改成锡焊的了

网友:
同款!还在使用中!

网友:
这种排插的质量不错,用料很扎实。

网友:
我居然有个一摸一样的,里面那个线还真不敢恭维。

网友:
空调专用插座,应该放在离导线开关最近处合理些,有利于减小导线发热。

网友:
不错,符合以前国家标准

网友A:
这做工看着像是多年前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看着像是多年前产品。

至少有10年了

网友:
劳特莱斯插板?

网友:
我用过的插圆头电视机接触松,

网友:
里面做工不咋样,那根线好像还行,应该不是原配的线吧?

网友:
有个一毛一样的应该是真的

网友:
看完这工艺还真是大跌眼镜

网友:
竟然有这种保险丝

网友:
謝謝分享 带保险的第一见,很大陆。

网友:
连接线居然是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