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小熊-暖奶器-NNQ-A02B1

楼主(2022-04-25):
同事拿来的这东西,说拿水擦了一下突然就不通电了,本体就长这样,插电无任何反应

后面的铭牌

拆开后盖,原理还是挺简单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加热 PTC

电源板,初步测量 AC 输入正常,给单片机供电的 5V 电压没有产生
BT138 600E 双向可控硅,初步测量可控硅没有击穿

屏幕后面连着的单片机,看不清型号(可能就是 PCB 上标的那个)

把电源板翻过来,找到问题了

5V 供电由 OB2222ECP 非隔离降压芯片产生,测芯片没有输出,VDD 和输入均正常

网上订货,芯片 5 毛,邮费 5 块,发货一星期,更换芯片十分钟,换上芯片开机正常,PTC 发热正常,搞定收工

网友:
省了不少钱

网友:
药到病除,高手

网友A:
用一个五伏的电源供电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原OB2222ECP芯片周围污物清洗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C:
小熊的东西做工还行,我用个2个煮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OB2222ECP芯片周围污物清洗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刷干净后不行,确定芯片坏了的。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是穿在身上的……

网友:
完美修复故障排查条理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内部没有进过水?

网友:
我的小熊里面只有简单的PTC发热片,没有这么多电路

网友:
完美修复楼主是高手

楼主:
不是啥高手,维修全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熊的东西做工还行,我用个2个煮蛋器

国产小家电里算不错的了,我也买过好几个小熊的产品。

网友:
同款小熊暖奶器,一直在给奶瓶消毒用

网友E:
如果是我,可能会多买两个芯片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可能会多买两个芯片备用。

买了 5 个,单买一个不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啥高手,维修全靠猜

思路清晰,就是高手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五伏的电源供电直接就可以用了。

同意,手机的充电器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是穿在身上的……

不用审了,直接带走,秋后问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