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开关电源改可调恒流或充电电源/PCB+电路图

楼主(2022-04-25):
pcb
     这个pcb电路图可适用大部分稳压电源或dc-dc稳压模块改恒流或可调电流电路。
     文件可能不是很好,有不足之处可以指出讨论,谢谢。
      R3可以换可调电位器,R2也要和R3一起更改倍数的阻值,比如限流最大2.2A左右,R3用4.7k电位器,r2改用100k,电流可在0-2.2A范围调节。转灯电流默认是限流值的0.09倍,比如限流1a,转灯电流90ma左右。

4A电流R1更改为0.025欧阻值或两个0.05电阻并联。

网友:
无脑,观摩一下

网友A:
最好出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出个成品。。

在打样板了,稳压电源次改恒流充电器再上图

网友B:
电路图右上431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右上431接哪里

接TL431  R参考脚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TL431  R参考脚

接稳压模块那边的431,晚上再出个更改pcb效果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接2596降压模块电压反馈第4脚

网友:
lc EDA我也刚在上面画了一块小板,尝试了下

网友:
学习下,有电路,好好研究

网友C:
只需要接431一个引脚其他的不用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接431一个引脚其他的不用改吗?

是的,这限流电流大会输出高电平给431反馈脚,然后一直恒流状态。样板做好了,有时间接稳压模块拍照分享上来

网友:
不懂,看起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