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江西43岁三婚男跪求木兰王扩音器如何一开机就在放音状态

楼主(2022-04-25):
收到一个扩音器,每次开机都要按一下开关电源键,再按一下放音键,他才会放音,想用在一车上,本想钥匙一开,它就自动放音,就是不要说开了之后再去按那个电源开关键跟放音键,它就放音,我错误的以为只要把开关短接在一起就行,但没用。电路板有ac89l还有个存储块25q80之类的八脚贴片。这个应该是存储录音和开机程序的。想问下如果把它娶下来用编程器改数据让他通电就在开机状态,这个有人能懂吗?

网友A:
标题很有吸引力,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很有吸引力,赞一个

赞一个,手指甲更加有吸引力。

网友:
咋又成三婚了?还带结回去的?

网友:
三婚是结婚、离婚、再结婚,还是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又再结婚?

网友:
不是该升级四婚了吗?咋又抽抽了,望再结再离
这种不行,不能用微动的,得找带锁的,老式的那种四个黄椭圆钮的很好

网友:
渣男每天都捡这些。

网友:
手指甲很销魂,程序设计好的,改不了吧

网友:
兄弟你倒是换个颜色行吗?开关短路了吧?

网友:
这喇叭看住有年头了

网友:
估计是废品站收的

网友:
换大米,换面

网友:
竟然还没四婚? 这不符合楼主风格,进度有点慢哦!要加油哦!

网友B:
开关两端并列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建议以后洗干净手再发图,被标题吸引来的,被指甲看的有点恶心

网友:
可以放在家里音响,作为中频单元。楼主的手轻量化关节,以后骑行不需要专门买轻量化自行车。

网友:
把开关引两根线接车里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两端并列一个电容试试看

它这东西,除了按下开机开关,还要按下放音才会放音

网友:
把它娶下来。。。。。就四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