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的主板真不省心 今天突然暴毙了,

楼主(2022-04-25):
今天突然暴毙了,换个啥牌子的二手主板好呢?

网友:
还是这个牌子 以后可以拆件维修

网友:
b85都多久了

网友:
什么问题呢,不一定是主板问题呀

网友:
换华硕,换华硕,换华硕

网友:
技嘉还是不错的

网友:
那么大的那么重的散热器换啥主板都得注意点

网友:
不停重启吗?

网友:
华硕也有高级别和低级别的主板

网友:
用华硕或者华勤吧,技嘉的板子BIOS容易挂,刷一个试试吧

网友:
拉拉手吧,我的电脑也是技嘉B85,莫名其妙的的就挂了,搞不懂双BIOS怎样恢复,在某鱼买了70元,然后在买一块华硕的B85170,元,话费10元图个省心

网友:
怎么个暴毙法?试试开机按住10秒,等它风扇停了后再按一次,他就会用副BIOS启动了,假如你是bios问题的话,它就会修复主BIOS。

网友:
尝试修一下吧,只要南桥没坏还都好说

网友:
吓得我赶紧看了看我的同款,还好

网友:
我的 华擎 B75 主板还在正常使用中呢。

网友:
技嘉主板还行

网友:
我的捷波蓝光p43还好着呢

网友:
买微星不好吗

网友:
一线大牌了,用够年限就值了

网友:
B85是真的好长时间了,估计有10年了吧。但是总体来说技嘉主板还可以,电子产品的寿命看运气,我的华擎945主板也一直用到淘汰,当年499买的,应该是当年最便宜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