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HX3130超声波电动牙刷,用的2.4V电机,这能算超声波吗?

楼主(2022-04-25):
坏了,拆

2.4V电机,这能算超声波吗?

拆出两节7号充电电池发挥余热

网友:
要想好用还是上6系吧,3系不咋滴

网友:
没看到超声波发生器,这是普通电动牙刷吧

网友A:
这明显是山寨的菲利普啊,马达振动刷头。

网友:
本来就不是超声波的。

网友B:
这个型号是声波不是超声波。你去购买页面看清楚。

网友:
电动牙刷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现在用的小米99那款,明显感觉不如以前用的一款声波牙刷干净。

网友:
没用过飞利浦牙刷,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山寨的菲利普啊,马达振动刷头。

京东自营购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是声波不是超声波。你去购买页面看清楚。

看清楚了……

网友:
商家骗人的 手段未变,玩文字游戏,稍不小心,就可能上当,关键是价格便宜太多,有时容易............

网友:
虚假宣传,官网是声波。至少目前是声波,之前不知道。

https://www.philips.com.cn/c-p/H ... electric-toothbrush

网友:
就是震动,不是超声波

网友:
菲力浦不等于靠谱

网友C:
震动频率高了,是不是就是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动频率高了,是不是就是超声波?

一般超过20K就可以算超声波了。

为了防止争议,一般厂家都在30KHZ左右叫超声波。

第一点的叫声波牙刷,比如飞利浦3系。

网友:
这应该就是震动

网友(2022-07-07):
飞利浦的6730,是真磁悬浮,震动力度大,里面做工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