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损拆开数码显示保温杯盖换电池

楼主(2022-04-25):
一年前买了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现在电池没电不显示温度了,尝试拆开杯盖更换电池,

估计是里面的胶失效了,用手指甲用力抠盖的边缘,竟然能抠开,

最右边是外屏,下面是旧电池,用了一年多,

里面屏幕上竟然还有保护膜,顺手揭下来,

这是电池盒,

左上角是一块导电的海棉,与外屏连接,右下角的水滴没有亮过,

这是新电池,

安装好电池,

来一个全景,

安装好正常显示温度。

网友:
哈哈,前几天公司刚奖了个这种显示温度的杯子

网友:
液晶屏的比这种省电,是什么时候才显示温度呢

网友:
改锂电池,再加无线充电线圈

网友:
我拆啥都是有疤痕

网友:
这个无损拆,不错

网友:
无损拆开不错,厂家设计的防拆结构被你破解了

网友:
这东西,功能展示大于实用性。

网友:
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个电子温度计

网友:
能无损不错,不然不能换电池。

网友:
这种杯子外层镜面是塑料的,不要放车内暴晒,会变形

网友:
改成LIR2032,加个无线充电线圈

网友:
温度高了 右下那个小水滴就有显示了

网友:
里面的线这么细啊

网友:
无损拆开,不错。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杯子,哪天也试试。

网友:
挺不错,可以无损拆开换电池,还是常用的2032,好评

网友:
这个温度计是不是很费电啊,有一个显示温度的小模块,要两个钮扣电池并联使用,没多久就要换一次

网友:
能无损拆开,不错!

网友:
厂家可以研究温差发电技术了

网友:
也有一个显温度的保温杯,拧顶部塑料盖就可以拆下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