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迅捷Fast FW450R V3.0刷TP-link固件

楼主(2022-04-26):
迅捷FW450R v3.0
主芯片:高通TP9343-AL3A PE5W088.K9
内存:Zentel A3S28D40JTP -50 516ZEN29
闪存:Winbond 25Q16DVSIG 1526
应该是16M+2M的,
硬件型号和TL-WR885N V1.0、TL-WR886N V2一样。
FW450R V3.0的问题是桥接搜不到无线信号,手机都能连上上网的信号,手里这款路由器无法桥接。
求教,如何把这款路由器刷成TP-link的固件?

网友:
试试编程器固件

网友A:
有些桥接要关闭自动DHCP,手动指定域

网友B:
FAST   TP   MERCURY,虽然是一家,但固件不能在WEB页面通刷。硬件一样的情况下,用编程器刷编程器固件就没问题。我就把一个FAST300M和一个MW300R刷成WR842V4.5了,主要是看中842的桥接设置方便。

网友:
可以换新的wifi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T   TP   MERCURY,虽然是一家,但固件不能在WEB页面通刷。硬件一样的情况下,用编程器刷编程器固件就没 ...

编程器编辑固件这步有相关教程吗?我下载了winhex,TP路由器固件修改工具,WR885N V2、WR886N V3的官方固件,但是迅捷FW450R V3.0这个路由器找不到官方固件。这样能编辑固件吗?

楼主:
就卡在这块了,还没搜到怎么编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桥接要关闭自动DHCP,手动指定域

试了好多次,我手里这款FW450R V3.0,好像要联网一下才能刷出来要桥接的无线列表,手动输入的显示成功,关了自动DHCP,改了LAN地址也不行,明明手机都能连上三格的信号,它桥接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程器编辑固件这步有相关教程吗?我下载了winhex,TP路由器固件修改工具,WR885N V2、WR886N V3的官方固 ...

编程器固件要用编程器来刷,十几块的CH341A就行。
先下载需要的编程器固件,然后用编程器直接刷到自己的闪存上即可。
闪存要和编程器固件一样大才行。
刷之前记得备份原机固件。
编程器固件一般不需要winhex编辑,除非改MAC。WR886N V2编程器固件看这里
https://www.anywlan.com/xiazai_40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固件要用编程器来刷,十几块的CH341A就行。
先下载需要的编程器固件,然后用编程器直接刷到自己的闪 ...

好的,谢谢呢,我看看。

网友C:
编程器备份原机完整固件,然后清空刷breed。在breed恢复编程器备份的固件,重启后在breed下刷TL-WR885N V1.0或者TL-WR886N V2的固件。TO9343的breed去恩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备份原机完整固件,然后清空刷breed。在breed恢复编程器备份的固件,重启后在breed下刷TL-WR885N V1. ...

谢谢呢。我先淘个CH341A,试着备份一下,后面的几句还不理解,我五一回老家了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AST   TP   MERCURY,虽然是一家,但固件不能在WEB页面通刷。硬件一样的情况下,用编程器刷编程器固件就没 ...

842v4.5固件还可以,v7最好,不过v7要flash签名,现在还搞不清楚怎么样才能刷到其他机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842v4.5固件还可以,v7最好,不过v7要flash签名,现在还搞不清楚怎么样才能刷到其他机子上 ...

请问842 V7芯片是什么型号?能不能传个842  V7的编程器固件呢,我看看能不能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