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显示器I2360S拆解

楼主(2022-04-26):
AOC显示器I2360S拆解,只是清理下,没有大问题。

网友:
国产液晶面板,电源板和驱动板用料省到了极致

网友:
产品展示,用料好。

网友:
不拆不坏系列

网友:
悠着点啊呵呵。

网友:
一般好的我是不拆,怕拆坏了。。

网友:
没有HDMI接口

网友:
驱动板上那种屏线接口容易氧化接触不良,容易导致花屏,只是我那个联想的是这样。

网友:
不错,寿命应该很长。。

网友:
aoc的液晶质量还是可以的,我卖过的aoc应该有几百台了。返修率很低的

网友:
L&T我以为是LG屏呢,是AOC的模组厂吧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着不脏呀

网友:
AOC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干净啊,看着整齐,电源内置,现在好多显示器电源外置了

网友:
有DVI也行了,至于VGA接口嘛,真该淘汰了

网友:
前前后后经过我手上应该有百来台AOC了,一台没坏,质量真好,可是AOC代工的飞利浦,用一台坏一台。。。

网友:
没看出来你清理了个啥,是不是手痒不拆不舒服斯基

网友:
性价比高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