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2v锂电池充电器坏了怎么修!!!

楼主(2022-04-26):
这是一个72v的锂电池充电器,一上电那个箭头电阻就炸了,红绿指示灯也不亮了,请教下师傅们这该怎么修呀!!!

网友:
高压侧各元件都需要检测,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肯定是高压侧的电源差不多是直接短路了,保险丝没有问题?可以先断开带散热器的管脚试试。

网友A:
mos管检流电阻坏,保险必定坏 mos管,3845基本已经损坏,mos管G极电阻肯定也不保了,其他很少坏,不过也要查查比较保险。话说这山寨充电器变压器都是铝线圈。

网友:
mOs管穿了吧?较为复杂,没基础就换新的。

网友:
不难,网上搜搜,类似的案例。

网友:
源极采样电阻,开关管,驱动芯片,栅极电阻,整流二极管,保险丝,几乎都得换

网友:
以上元件换完,再串上一个100W白炽灯上电,其实这东西也就20~30元这样,买来元件维修成本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检流电阻坏,保险必定坏 mos管,3845基本已经损坏,mos管G极电阻肯定也不保了,其他很少坏,不过也要 ...

同意!那颗可能是电流检测电阻,它烧说明开关管击穿,管子短路的话芯片基本不保,外围驱动电路也是凶多吉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检流电阻坏,保险必定坏 mos管,3845基本已经损坏,mos管G极电阻肯定也不保了,其他很少坏,不过也要 ...

全桥至少坏一路

网友:
看爆的程度,散热片上的管子多半不保,电源芯片也可能带走,桥检查一下吧,也可能没事,也可能烧一半,换了坏件,别急着通电,芯片供电外接18V试试能不能正常,在上220V,否则再炸一遍!

网友:
这个电阻炸掉,高压侧毁坏的元件估计比较多,如果对电路不熟悉就别自己折腾了,那地方可是有300V高压的

网友:
看完以上大神的回复,修好这个充电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完以上大神的回复,感觉直接买个最划算

楼主:
全部都换完,还不如重新买个新的吧

网友:
检查3845 和外围电路。
特别是那个rcd尖峰吸收电路。
开关mos基本保不住了
3845基本也保不住了
38系列的,虽然结构简单便宜,但是一旦mos烧毁就是一片。
效率虽然高,结构也简单,但是没有494的耐操

网友:
这样折腾不如换新吧

网友:
DIY就是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