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卡座的基本知识常见录音座术语释义、选购、调整、录音技巧等

楼主(2022-04-26):
磁带卡座的基本知识常见录音座术语释义
闭环双主导轴驱动Close Loop Dual Capstan Drive:两根主导轴同时驱动磁带的运带方式;前端主导轴比后端主导轴速度快1%,使磁带和磁头间保持良好接触;能有效隔离供带盘的振动,从而降低抖晃率。

带速误差Tape Speed Deviation:实际走带速度v与标称磁带速度V。之差,以百分数表示。

抖晃率Wow and Flutter:磁带运行速度变化的百分比数,反应机芯引起寄生调频的程度。

杜比降噪系统Dolby Noise Reduction:利用压缩和扩展动态范围并动态地增加低电平信号的降低噪声的互补型降噪器。它利用人耳的掩蔽效应重点解决小信号时的噪声,采用对高频段信号进行较大幅度的压缩和扩展。在录音时提高低电平信号,而在放音时降低低电平信号。杜比降噪系统有A、B、C和S四种,在录音座中使用最多的是杜比B/C降噪系统。

复印效应Magnetic Printing:已录音的磁带上,某一层的信号磁场感应到相邻层上的作用。

轮廓效应Contour Effect:放音时,磁带上记录的低频信号由于波长与放音磁头相当,被磁头铁芯短路抵消而引起的低频端波浪状跌落起伏的现象。

偏磁Bias:在磁性录音中,为避开磁化曲线初始的非线形段,而在录音磁头中加入偏置电流的方法。

频率补偿Frequency Compensation:录音时对高低频部分进行提升,以降低失真和提高信噪比。

频响Frequency Response:频率响应范围的简称,代表音响设备还原不同频率音频信号的增益特性。

谐波失真Harmonic Distortion:信号经过录音后重放时产生新的高次谐波分量的失真形式,用这些新增加的谐波分量的有效值与输出总信号有效值之比来表述。录音座的谐波失真主要是三次谐波失真。

信噪比S/N:规定的输出信号电平与输入端短路后的输出噪声电平的比值。用电压则表示为:S/N=20log(信号输出电压/噪声输出电压)dB。

自动电平控制Auto level control:自动调整录音电平的装置,用于避免信号过强引起的磁饱和失真。

自动偏磁Auto Bias:使用微型计算机控制磁带偏磁电流,以取得最佳的频率特性和失真。

直接驱动Direct Drive:直接以电动机轴作为主导轴驱动磁带的方式。用于高质量的录音座中,主导轴比较粗,电动机采用转速高度稳定的无刷直流电动机。

最佳偏磁Optimum bias:能同时使被记录信号失真小、输出大和高频性能好的偏磁电流值。
(1)ALG——自动录音电平控制
此功能自动档时有自动控制录音电平的功能,即输入的录音信号突然增大,也不会引起磁带饱和失真。但在手动档时需要人工*作录音时的音量纽,调整录音电平的大小;

(2)MONITOR——监听功能开关
三磁头卡座一般都设置有此功能,为TAPE和SOURCE两档,分别表示可监听“磁带上已经录制好的信号”和“录音前音源的信号”,因此在使用该功能进行切换时,会明显感觉耳机里面的声音有一定的时间差,不同步;

(3)REC MUTING—— 录音静噪开关
此开关接通,可使信号一举衰减数十分贝,便于在磁带上制造无信号区;

(4)MEMORY—— 带长记忆功能
接通此功能使计数器为[000],放音或录音后倒带时,能自动倒带到[999]位置而停止,无需记住计数器的数字或用眼睛观察,在OFF位置时通常与计数器功能相同;

(5)EDIT—— 编辑功能
接通此功能,机器的录、放音磁头与磁带不完全脱离,可通过快进和倒退及其它功能键可实现诸如自动选曲、录音编辑等功能;

(6)FLUORI METER或FL METER——荧光屏显示器
在较高级的录音机中使用,呈两串色彩明显的光标,显示录音、放音时左、右通道的电平变化;

(7)PEAK HOLD—— 电平峰值保持功能
具有液晶和荧光显示功能的录音机,有能将音乐信号中的最大峰值电平所达到的显示位置保持数秒种的显示时间;
作为一个卡座的卖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卡座.卡座是什么.如果连卡座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实在太遗憾了.这个只能算是纯粹的"倒爷" 眼里除了利润外什么都不顾了只知道东西多少钱进的货翻上几翻的价格就卖出去.赚多少钱我们先不去讨论,有人能很便宜拿到机器甚至是不要钱的拿的货,只要那机器值这个价的话我相信没有买家会去计较卖家是多少钱进的货.就好比我有一天不小心捡到一台全新的1000ZXL 我卖个20000元 我相信也没有人介意的,1000ZXL新的要30000呢.我比以前卖的正常价还便宜,一定没人说我黑心,东西我能不要钱回来是我的本事.只要那东西真的值那么多就行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人连什么是直驱 什么是三马达 什么是石英锁相都不知道 却也来乱说一通 能不心寒么.甚至有人连中道CR8 CR9也搞出来了.实在是好笑,中道最高档次的CR系列就是 CR7,哪里来的 8 9呢,加上卡座的复杂性,试的东西很多的.不象CD那么简单试个能读盘就行,相对CD来说试卡座比CD难很多,当然了更难和麻烦的是试LP.估计在易趣上真正懂LP的卖家也不多所以在这里没多少人卖LP所以也没见到什么好货.当然了包括我,我在LP方面是绝对的菜鸟,所以我不卖LP.

好现在介绍以下什么是好卡座 或者说好卡座的标准是什么(当然以下标准中道机不适用)

除了中道以为其他各大日本品牌的卡座上档次的机器都有以下特征

1 不用说了 当然是三磁头!一个是消音磁头 一个是录音磁头一个是放音磁头.

注意的是有不少假三磁头 例如旋转磁头可以 AB面播放的卡座 有的也是三个磁头但是那些机器是两个消音磁头 一个录放磁头.就是说录音和放音的磁头是整合在一起的. 这个是最容易辨别的除了中道机外其他机器要是三磁头的卡座都会在机器的面版上标明 是3 HEAD字样或者等同3HEAD字样的字. 那些假三磁头的机器是不会标3HEAD的.中道和STUDIO(这个牌子更牛X 到现在还没出过两头机)很少标多少个磁头的

2三磁头机是好卡座的入门.也就是说是三磁头机才算及格而已.高档的三磁头机多数是直驱的.TEAC SONY 雅佳 KENWOOD 松下的旗舰机器都是直驱的.在直驱方面AIWA和先锋是个例外 这两个牌子的旗舰不是直驱的.当然了低档的也不可能是直驱的.
所谓直驱就是带动磁带的主导轴(直接影响到走带的精度 晃斗率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是又马达直接带动无须其他传动部件带动,所以马达转动的速度就是走带的速度直接影响走带的,如果由马达直带动皮带再又皮带带动主导轴的话精度肯定要受影响

两磁头冒充三磁头的卖家不多见,但是皮带传动冒充直驱的卖家就数也数不过来,不知道是卖家刻意骗人还是不懂,反正就很多,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SONY的 TC-K333ES 这个卡座明明是三磁头两马达皮带驱动主导轴的机器 却有卖家说成是三马达直驱的机器.差距是巨大的严重一点的可以说欺骗消费者的.
不拆开机器也能辨别是不是直驱的办法是看标示 除了中道外其他日本卡座都会把直驱的机械标出来,字样是 DIRECT DRIVE 懂英文的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的可以去查字典.或者有的机器会简单的标 DD字样 反正都一样 DD是 DIRECT DRIVE的头两个字母.(看我下面提供的图片)
3 QUARTZ LOCKED (石英锁相) 这个也和DD机心一样卖家很喜欢冒充的,一般冒充是直驱的机器也顺便把 石英锁相 电路也搭进去的.通常是这样冒充的一般是这样说的  "三马达石英直驱的"同样是石英直驱的卡座(中道除外)在机器的面版都有QUARTZ LOCKED 字样.可以见我下面的图片.
4 CAL(全称是CALIBRATION)录音偏磁微调测试,这个是最近才有人冒充的.很多机器根本就没这个功能不少卖家硬要把这个功能说上有,估计这个功能也没多少人知道的所以卖家很容易混过关的.就好象先锋的T818 SONY的 TC K333ES都没有的
5 杜比S这个是最高级别的NR系统 不过这个很少人冒充偶尔有人冒充一下但是不多见
6 杜比IC 杜比IC SONY的20188.可以这样说用这个IC的机器一定不简单,或者说用这个IC的一定是好机,这个应该没人冒充,因为卖家的知识水平有限,也没多少人说.
7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如选曲功能 虽然很基本的功能也有人冒充.好象555ESII这样的机器根本就没选曲 也硬要说有.

所以总结了了以上6点可以得出什么是好机了(第7天和性能无关)
结论是这样的  只要是 三磁头石英直驱三马达带S NR 20188杜比解码的卡座一定是好机.
这样的机器有TEAC 的8030S SONY的KA7ES 555ESJ等机
当然了要求要有SNR系统的话要求有点高了.毕竟很新款的机器才有价格也高,所以一般的说三磁头石英直驱三马达的机器就是好卡座.只要你了解了这些配置 当你看到有卖家说录出来的效果和CD无异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虽然东西你听不到 但是还是看得到的.好不好不是靠说的.

录音磁带的选择及录制技巧

 首先需要进行磁带的选择,目前市场上所售空白磁带主要有以下几种。
  1.普通语音磁带:此类磁带频宽较窄,动态范围不大,适宜录制语音信号,主要有TDK的D系列、Sony的EF系列以及国产大自然AE系列。
  2.普通音乐磁带:此类磁带频宽较宽,动态范围较大,适合录制音乐节目,主要有TDK的AD系列、Sony的HF系列、Maxell的CD’Ⅰ系列以及国产大自然AD系列。
  3.高偏磁带(铬带):此类磁带频宽较宽,噪音极低,动态范围极大,适合录制动态范围较大的音乐节目,主要有TDK的SA系列、Sony的UX系列、Maxell的CD’sⅡ系列。目前没有国产铬带出售。
  4.金属带:此类磁带频宽极宽,噪音低,动态范围极大,适合录制动态范围很大、频率较宽的音乐节目,可以用作录音母带,一般与三磁头卡座配合使用。市售主要有TDK的MA系列、Sony的ES-Metal系列、Maxell的CD’s Metal系列,目前同样没有国产金属带出售。
  对于带录音功能的Walkman录音用的磁带,限于其录音电路及磁头性能,选择普通语音磁带足矣,TDK的D系列、Sony的EF系列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在卡座上翻制CD曲目用于Walkman欣赏,一般流行歌曲可以选用普通音乐磁带(如TDK AD、Sony HF),要求不高时选用普通语音磁带(TDK D)也可,录制动态变化较大的古典乐曲应选用噪音较低的铬带(如SA-X、Sony UX)。一般不推荐使用金属带,除非使用三磁头卡座录音,并用带非晶质磁头的高档Walkman放音,否则无法发挥出金属带宽频响、大动态的优点。
  其次是卡座与磁带的搭配选择,一般卡座的档次分为如下几种。
  1.低档卡座:一般使用机械机芯,无Dolby系统或仅有Dolby B。
  2.中档卡座:一般使用电控机芯,具有Dolby B-C NR和HX Pro系统。
  3.高档卡座:采用三磁头多马达机芯,具有Dolby B-C NR和HX Pro系统。
  一般低档卡座可选用普通带,中档卡座可选用普通带和铬带,若选用以上更高档磁带但也感觉不出有何效果改善,而高档卡座则最好使用金属带以发挥其最佳性能。
  另外就是录音方法。由于磁带本底噪声限制,其动态范围相对CD有较大差距(高档铬带65dB左右,CD有96dB),所以有必要使用降噪系统。目前常用的是Dolby降噪系统,分为A、B、C、S四种,Dolby A系统主要为专业用,盒式卡座不使用。Dolby B-C系统常用于中档卡座上,分别可以减低高频噪声10dB、20dB。Dolby S系统一般用于三磁头录音座,可减低高频噪声24dB、低频噪声10dB。一般中档Walkman都具有Dolby B系统,少数高档机有Dolby C系统。根据笔者经验,录制磁带时使用Dolby C系统,在Walkman回放时采用Dolby B系统降噪,感觉比录放均用Dolby B系统好。原因是Dolby B系统在高电平下高频下跌、失真较大、听感不佳,且目前大多数Walkman的Dolby B系统高频衰减比标准要大,使听感更差。而Dolby C系统相对表现较好,只是高频略有提升。所以笔者认为,即使Walkman不具备Dolby C系统,也应尽量使用Dolby C录音。
  在录音时应注意输入信号电平不要超过磁带MOL电平,否则会造成较大失真。对于卡座上的新型录音电路,应尽量利用,可以提高录音品质。如有的卡座具有录音自动控制功能(CCRS即 Computer Controlled Recording System),可以根据输入信号电平自动确定录音电平,以取得最大的动态范围,且可避免手动调节录音电平的误差。其他还有自动偏磁调节(Auto Bias)功能,可以检测出所用磁带的最佳偏磁电流,使磁带处于最佳偏磁状态,对录音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一般来说同一类型不同型号磁带的偏磁电流都有差异,偏磁电流过小时信噪比减小,过大时频响变窄。以前在要求高时需手动调节偏磁电流,但手续复杂。有了这种电路后在业余环境下就可以完成这种#作。至于Dolby HX和HX Pro功能,可以在录音时根据输入信号中的高频成份自动调节偏磁电流,使高频频响提高1~2kHz,对于中低档磁带效果显著。
  一般来说为了降低噪声、提高动态范围,铬带录音使用70μs录音补偿方式,这样虽然提高了信噪比,但使其高端频响与高档普通带相差无几。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铬带录音时使用普通带的120μs补偿方式,这样会降低信噪比2~4dB,但其高频表现却可以得到较大改善,几乎可与金属带媲美。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卡座的普通带录音频宽较大,有些卡座只给普通带设置15kHz的频宽,这样是得不到预期结果的。具体作法是机械卡座直接将带质选择开关拨到普通带位置,电控卡座用胶带将铬带的识别孔封掉即可(可能需要调节一下偏磁电流)。TDK有几款铬带(如CD Power)上写明70μs、120μs通用,实际上国外许多唱片公司都用此方法录制铬带,一般用此法录制的原版磁带均标有Chromiun Dioxide 120μs。
  磁带录音效果优劣顺序为TDK MA-X>Maxell CD’s Metal>TDK SA-X>Maxell CD’ sⅡ>TDK AD>Sony HF>Maxell CD’sⅠ>TDK D>Sony EF。
谈卡式录音座  转载(林福榮 先生)
  那么﹐要如何来彻底解决调速的问题呢﹖其实也并不困难﹐以前原装的调速录音座相当昂贵﹐现在功能好又平价的调速录音座已经问世﹐大家不必再花大笔钱来购买调速录音座了。世面上较常见的(中价位)机种是﹐teac w-6000r型﹐双卡座﹑单卡可调速﹑可对录﹑可2倍速拷贝﹑可以±8%调速﹐价格在17,000元~21,000元左右(含装机费)﹐此机型性能稳定。现在更有低价位机种﹐价格约在11,000元左右﹐而功能则更强劲﹐同样的双卡座﹑单卡可调速(±10%)﹑可对录﹑可2倍速拷贝﹑可cd同步录音﹐可自动选曲﹐笔者得知此一机型后﹐亲自*作使用﹐感觉还不错﹐很适合教室使用﹐性能也很稳定﹐这可谓舞界之福音。
  此外﹐录音座磁头的偏压和轨迹的校正也很重要﹐读者可别以为﹐新的录音座﹐偏压和轨迹就一定准﹐一般普通的录音座(价格20,000元以内)﹐它的偏压和轨迹﹐只是大致上准而已﹐因为它有一定的准位数值﹐普通机器的数值误差较大(±0.4左右)﹐也许更大﹐专业机型数值误差较小(±0.02 左右)﹐这数值关系着放音和录音的品质﹐因此读者必须要注意。
  目前也有些教室使用专业型录音座﹐其中有tascam 112型(双磁头)﹐价格现在约32,000元左右﹐也有用tascam 122型(3磁头)﹐价格约在53,000元左右﹐当然专业机种不只tascam一种而已﹐还有其它各种厂牌﹐具各种功能﹐更有多马达的设计﹔录放音系统和快速前进﹑后退﹑自动选曲……等﹐各自有各自的马达﹐避免单一马达多种用途﹐皮带传动时变化太多﹐造成皮带松弛﹐故障率高……。
  一台录音座﹐看似简单﹐真正要谈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其中还有磁头种类﹑磁头数量﹑马达种类﹑传动方式﹑hx.pro系统﹑杜比b.c.s.系统……等等。
  录音座﹐以现在音响界来说﹐虽然仍很普遍﹐但是已有渐渐被淘汰的趋势﹐原因无他﹐只为音质的关系﹐卡式录音带很难把声音表达得很透彻。前几天﹐曾有读者打电话询问﹐为何他在自己的音响系统上﹐以 cd 放音﹐用卡带录音﹐完成后﹐现场试听还不错﹐与cd原音所差无几﹐但为何录好的带子﹐拿到别人的音响系统上播放时﹐却没有那么理想﹐甚至觉得很遭 ……。
  正如上篇中所述﹐磁头的偏压和轨迹的准确度相当重要﹐您的磁头偏压和轨迹已固定﹐因此您录音时﹐带子上的声音也已被定在某位置﹐因而您录好后﹐再放音时﹐其轨迹完全吻合﹐所以声音表现当然很好﹐而拿到别的系统上时﹐因为其轨迹不尽全部吻合﹐使声音无法完全发挥﹐并非您录得不好。这就是前次我强调﹐磁头的偏压和轨迹相当重要的原因。专业机型一般来说都是职业用的﹐它准度较好﹐专业机录好的带子﹐也较能适合多数机器播放﹐这也是专业机价格昂贵的原因。
  当您了解这些以后﹐您以后就不会对普级录音座抱太大希望﹐您只能用这台录﹐再用这台放﹐那就没有问题了﹐否则﹐唱片公司全倒闭了﹔大家可以互相对录﹐a拷b拷……没完没了。
  磁头方面﹐问题也很多﹐现在针对这个话题﹐和各位讨论一下。一般的卡式录音座﹐都是用普通的双磁头设计(即消音和录放音两种磁头)﹐这两种磁头﹐又以录放音磁头比较重要﹐因为一般的使用者﹐都是放音较多﹐录音较少﹐因此才显得消音不重要(非真的不重要)﹐消音头和录音是同时作用的﹐只是消音头在前(先消音)﹐录音头在后(后录音)。消音头必须把录音带上的声音先消干净﹐而后才能让录音头再把声音录进去(即使使用空白带也一样)﹐消音若不完全﹐录音便不可能录到最好的声音。
  笔者现在使用的3磁头录音座﹐理论上和双磁头的是一样的﹐只是把录放音的磁头分开﹐变成消音﹑录音﹑放音三种独立的磁头﹐分工合作﹐以达到更佳的音质﹐这种卡式座虽然声音较佳﹐但价格却相当昂贵﹐并不适合一般大众使用﹐仅供少数玩家和职业者专用。现在大概和各位谈一下﹐以便和大家分享一下三磁头的魅力﹐磁头为钴合金材质﹐并有pc-occ布线的高感度设计﹐且有坚固底座﹑防震防磁设计﹑卡匣稳定器﹑电动上匣及重型锌合金铸造磁头的基座组合﹐更具外部偏压和电平的调整功能﹐且具有三马达的设计﹐稳定性极佳﹐录出来的带子﹐共通性良好(可适用多种机器播放)﹐而声音不会变质。另外﹐有些三磁头的卡座﹐具有杜比s(dolby-s)功能﹐这是高级专业卡座的升级机型﹐杜比s+铁带(金属带)﹐声音虽可表现很好﹐但是花费甚钜﹐大多数的人﹐宁愿购买cd﹐也不愿用这种卡座机型。
  笔者拥有众多的hi-fi迷之友﹐每年均有发烧族的聚会﹐彼此交换意见﹐并展示器材……。这些hi-fi迷甚至「瞧不起」卡带的音质﹐但是碍于卡带能录音﹐因此只好挑好机器用了。现在市面上﹐渐渐流行的dat﹑md数字录音器材﹐其来势汹汹之态﹐才让笔者有渐渐淘汰卡座的想法。cd﹑ dat﹑md﹑卡带﹐都是软件﹐只是对音质的表现不同而已﹐而其记录的方式也不同﹐卡带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录音时﹐会「损失」一些声音(无法100 %将声音录下来)﹐这也是一般hi-fi迷「瞧不起」卡座的原因之一。
  卡座机器上﹐一般都有杜比b和c系统﹐这是噪声消除的一种死循环路系统﹐早期的杜比b固然可以减少嘶声﹐但是相对的﹐也会将音乐的高频讯号衰减﹐因此大部份玩家不愿用此功能﹐而杜比c则改善此一缺点﹐它的效果胜过b甚多﹐喜欢音乐原味的hi-fi迷则b和c都不用﹐笔者亦是。杜比s又更上层楼﹐这是三磁头的高级机种才有的装置﹐为电影院杜比sr的简化版本﹐效果当然是可以预期的﹐远比杜比c更佳﹐唯价格仍嫌太贵。另有杜比w﹐则和杜比c不相上下﹐此乃杜比c改良版也﹐此系统不如预期的好。而hx.pro动态杜比系统﹐则可使音质更活泼﹐动态效果更佳﹐音质可以更浑厚……。
  早期的卡座﹐大多采用皮带传动系统﹐单一马达设计﹐利用皮带的转位变化来传动轮轴﹐进行放音﹑快转前﹑后功能﹐这种卡座因皮带工作量太大 (时紧时松﹑时长时短)变化过多过大﹐造成皮带松弛﹐放音速度不稳定﹐容易故障。皮带种类及规格众多﹐老机型常找不到适用皮带﹐问题太多。
  尔后又有齿轮系统﹐利用大小齿轮变化﹐来改变各种速度﹐此一系统虽稳定性佳﹐但震噪音却无法避免(一般使用者听不出来)﹐而后又有各种避震设计﹑吸音设计……﹐各家厂商无所不用其极﹐多出一堆的功能﹐但是音质的提升﹐仍然是裹足不前﹐并未提升太多。其中有自动转向(a.b面)功能﹑淡入淡出功能﹑自动选曲功能﹑快速拷贝……等﹐使用者可自行了解﹐选购适合自己用的机种。
  笔者不敢妄自推荐﹐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同﹐就教室而言﹐前次提到售价低廉可调速±10%的机种较合适外﹐其余实在找不到较合适机种。卡式录音座暂时谈到这里﹐若有不及之处尚请见谅﹐并请不吝指正﹐万分感谢您的支持﹗

录音卡座的使用注意事项

录音座的使用要点也就是它的使用技巧。正确的*作,合理的使用会延长录音座的使用寿命。录音座使用时有一下几点需要注意:

  1.要由专用的放音仓放音
  双卡录音座有两个带仓,虽然两带仓都可以用来放音,但一般指定其中一个作为放音用,另一个为录音用。使用时,应注意坚持用放音仓播放磁带,而不要用录放仓播放。分开使用的好处是:
  ①有利于减少对录放磁头的磨损;
  ②有利于保护珍贵磁带,不会造成误抹;
  ③放音仓的重放指标比录放仓更高;
  ④放音磁头磨损后更换容易。
  总之,分别使用带仓是录音座的主要使用技巧之一。

  2.正确使用杜比降噪系统
  对磁带进行录音和放音,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只有标注杜比降噪标记得原声磁带才能在杜比状态下放音。接通录音座上的杜比开关即在杜比状态方式,断开开关则为普通放音方式。
  ②不应在杜比方式下放普通磁带,也不要在普通方式下放杜比磁带,否则会使重放音质变差。普通磁带在杜比降噪方式下放音,高频衰减过多,效果不佳;反之,杜比磁带在普通方式下放音,高频中的噪声未被衰减,重放时噪声变大,十分刺耳。
  ③用杜比方式可以复制高质量磁带,如用杜比原声带放音,用质量较好的空白磁带录音,在杜比状态下可获得较好的录音效果。也可以用电台的调频立体声做信号源,在杜比状态下,自制一盒有较高录音质量的音乐节目带,录制后应在磁带上注明杜比标记。
  ④杜比系统只能降低磁带自身产生的噪声,对机械传动及信号源中夹杂的固有噪声则无能为力。

  3.要充分发挥录音座的录音功能
  录音是卡式录音座的主要功能。有的人购置录音座后,主要用于放音,这实际上只用到了录音座50%的价值,使它变成了一台放音机了。利用录音座的录音功能,可录制杜比降噪节目带,录制激光唱片,录制录像带和激光视盘上的音乐节目等,甚至你可以录制一盘自己卡拉OK演唱原声带。充分发挥它的录音功能,会使视听欣赏的内容更加丰富。
  用好录音功能的关键是控制好录音电平。卡式录音座一般都设有手动录音电平控制旋钮,用以调整录音电平的大小。每只电平指示灯代表一定的录音电平,一分贝数为电平刻度。正常情况下,以电平指示的上限不超过+3dB为宜。电平过大,容易引起磁饱和,造成信号削顶失真;录音电平过小,又会使信噪比变差,录音效果不好。因此,掌握录音电平的大小,是获得良好录音效果的关键。
  4.按规定步骤*作使用
  录音座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作步骤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有些人不习惯按步骤*作,如放音过程中不按停止键就改为快进或快倒,或放音过程中直接按动开仓建取磁带,这些都会对录音座造成损坏。
  录音座是机电结合的精密设备,不规范动作常常会对弹性零件造成损坏,使录音座功能失调。在使用中,以下几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①各种*作都要轻按动、轻释放,避免用力过猛造成损坏;
  ②录放或快进快倒中如要转换,都要先按停止键再转换,防止机芯传动件因突然改变受力情况而损坏;
  ③只有在静止情况下才能打开仓盒,装取磁带。
  5.尽量少用暂停键
  延长录音座寿命的要点之一是少用暂停键。因为暂停键是依靠一定的强制受力实现的。暂停时,电机仍在转动,一些部件因此而处于受力状态,暂停次数过多或时间过长,于录音座不利。

  6.要使用质量好的录音带
  选用优质的磁带进行录音、放音。质量不佳的磁带,其表面磁粉颗粒粗,边缘不齐,运转式阻力大,对磁头、电机都容易造成磨损。

浅谈录音机磁头的清洗调整及更换方法
  磁头是磁性记录中的电磁换能器,是磁带录音机的一个关键性部件,其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机的录放效果。因此,正确清洗、调整及更换磁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录音机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出现放音声小、浑浊不清、失真及噪音增大、频响变差(高频衰减尤为严重)、录音效果不佳等毛病,这种现象在经常使用劣质磁带的机子上表现尤为突出。究其原因,除电路部分发生故障外,大部分病因都出在磁头上。一是磁头脏污(脏堵),二是磁头方位角产生偏差,三是磁头磨损。那么,如何医治这些病症呢?在实践中;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
  一、清洗磁头,去除其表面脏物
  录音机长期使用,磁带上脱落的磁粉便和尘埃一起附着在磁头工作端面,堵塞磁头的工作缝隙,削弱磁头的电磁——磁电转换效率,使音质恶化、灵敏度降低,影响录放质量。如不及时加以清洗,还会损伤磁头,甚至造成卷带(轧带)等故障。如何确定磁头脏污呢?一是试听,当录音机高音出不来时,几乎都是因为磁头脏的缘故。二是观察,看磁头工作端面是否粘有类似铁锈的磁粉和灰尘。下面介绍几种清洗磁头的方法;
  1,用市售专用磁头清洗带清洗磁头(用法见其说明)。这种方法简便但清洗不够彻底,又易加速磁头磨损。
  2.打开录音机带仓门(如能取下带仓更好),按下放音键,让磁头伸出,
  ①用麂皮或干净的棉球蘸少许高纯度酒精或四氯,化碳(也可用市售专用磁头清洗剂)沿与走带方向相垂直的方向,即顺着磁头缝隙的方向,反复擦拭磁头(录放头和抹音头)工作端面,直至擦净,另外还需附带将压带轮、主导轴等擦洗干净,以防卷带或脏物再次污染磁头。这种方法效果较好,较为常用。
  ②用绘图橡皮(铅笔上所带橡皮更为方便)反复擦拭磁头。这种方法可擦拭干净且不伤磁头。
  ⑧用包装电器所使用过的泡沫塑料(或再加上海棉)反复擦拭磁头。这种方法对于较脏的磁头效果最好,既干净彻底又不易损伤磁头。
  ④对于表面生锈、脏物不易擦掉的磁头,可用软木条或竹片(如雪糕棒等)反复刮磨磁头表面锈迹(注意刮磨要适当轻些,以免划伤磁头表面)。待脏物剔除干净后,如能再使用方法①、②、⑧其中任一种将脏物彻底清除干净,效果更佳。    ’
  ⑤应急修理时,可用诸如毛毯、棉绒、布条甚至纸团(如卫生纸、餐巾纸)等质地柔软的物品反复擦拭磁头。
  二、调整磁头方位角,以减小方位角偏差。
  使用日久的机子,磁头定会有所磨损,方位角调整螺钉也会产生松动,势必会导致磁头方位角发生偏移 (偏离900),这时只对其进行简单清洗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调整其方位角,以获得满意的高频响应。
  1.专业调整,因条件所限,不适宜推广。
  2·.手工粗调,不用任何仪器仪表,只凭一把钟表改锥(多使用十字头)和一盒音质较好(高频较为丰富)的原声带(最好为自己所熟悉的曲目)。这是一种简便易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具体作法:将所需调整的录音机接通电源,音量电位器放在适当的位置(如中间位置),高低音调控制电位器开到最大,对于立体声录音机,还须把左右声道平衡电位器放到中间位置,单声道/立体声转换开关置于单声道位置,找出录音机带仓门上(或位于带仓门附近)的磁头方位角调整孔(有些机子须取下带仓门),放入原声带进行放音,细听其音质,然后将钟表改锥插入调整孔内慢慢细调(注意调节量不可太大,否则会将调整螺钉和弹簧旋出,掉进机内)。调节时最好能使用高级耳机监听(高级耳机频响好,失真小,易于调准),使耳机或喇叭发出的声音最响,高音最好(低音基本上能够保证)。·对于高档机,可细听其音质及音色、清晰度、层次感。不设单声道/立体声转换开关的立体声机还应仔细监听其左右声道平衡、分离度等。但这里要特别忠告大家,高档机在使用时间不长,磁头没有明显磨损时,建议最好不要乱调,以免破坏原机的性能指标,得不偿失。如此反复调节2~3次即可。放音调整好后,录音基本上可以满足。
  对于自动翻转磁头式录音机,可先将磁带一面(如 A面)进行放音,如上述方法调整好方位角后,再按一下翻转键,使录音机进行另一面(如B面)放音,微调方位角后,再微调A面方位角,即A+B+A+B,反复调节多次即可。而对于三磁头式录音机(指录放磁头分开,具有录音专用头、放音专用头和抹音头的高级录音机),除使用专业调整法外,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使用手工粗调法。先调好放音头的方位角(这一步必须首先进行),然后再利用这类机器在录音的同时能进行放音监听的特点调整录音头的方位角,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三、更换磁头。
  如果录音机磁头工作端面出现严重磨损(磨平、磨偏或出现凹痕),则放音音量明显减小,失真及噪声增大,高频损耗殆尽,录音效果变差,这时就应更换磁头。
  更换磁头时,最好采用原型号磁头,以确保能恢复其原有的音质、音色。如不易购到,可选用安装尺寸相同,阻抗相同或相近的磁头(阻抗相差较远的,安装后需重新调整其偏磁电流和录放均衡电路)。磁头的档次视机子而定(选用较好的磁头,音质较前会有所改善)。#作时,应首先记住原磁头引线的接法,装上新磁头,照原样焊好:其次,还须调整其方位角,使其处于最佳音质状态。

事实上我也是AIWA XK-S9000和XK-009的用者.将来可以有进一步的交流.说到卡座-在80-85年之间应该是卡座的顶峰时期.当时各厂家之顶级卡座犹如雨后春笋的一一推出市场.当时卡座的皇座应是众所周知的NAKAMICHI的荣誉,其他的产牌只能争二推三.然在86年中旬,AIWA 推出一炮二而红的XK-009(当时许多欧洲的专业录音室似乎都换上这一型号的卡座).后90年代初相续前后推出结合DIGITAL INPUT更高级的XK-S7000和XK-S9000(当时我热衷於唱盘和CD.对卡座的回归是近年来的事,特别是拥有XK-009之后,发现好的卡座在音乐性和耐听性方面往往超越目前许多的CD机).很可惜的是卡座的发展就此写下了句号.

XK-s9000花俏点,XK-009值得拥有。

不过XK-S9000得却厉害,作为XK-009的升级版本,他的音质效果应该说超过了有口皆碑的中道龙座,有机会肯定要搞台玩玩的说

引用别人的感受:

1.  欧洲大部分的录音室近乎都以XK-009作为母带录音座,

2.  据说AIWA的这一款卡座是NAKAMICHI的杀手),加上我主要的听音乐的SOURCE 是以传统的唱盘(LP)为主,故并未一一细听比较。

仅凭耳机(AKG501)听后感:

(1):X-95MKII两端的延伸(低频与高频)未能跟新一代的卡座(就我目前所拥有的)相比较;若是AKAI已经很棒,其它的应该是很棒再加上+++;
(2):端延伸最棒的首推PIONEER CT-95(未跟AIWA XK-009比较);

(3):有魅力的-所播放出来的音乐最具吸引力,AIWA XK-009却又胜过任何一款;
(4):于XK-S9000的评论,我只能根据前主人(他后来买了一台NAKAMICHI DRAGON)的评语:我很后悔卖了XK-S9000,现在我只能回味它的声音,原来DRAGON在传真的表达上并未能达到XK-S9000的水平。
(5):3代的AKAI GX-95基本比较:

a:5 与MK2 在线路上比较不一样。前代的MK2和后一代的MK2线路与用料和线路的布置是一模一样的;

b:K2的消磁头和cassette damping 则有所改进;
c:音质的表达来说,第一代胜过MK2,尤其是低频的响应去的比较尽;

注:对于MK2是不是有两款,我目前不是十分肯定。但两者的消磁头
有所差别的。

我的感觉不能说XK-009最好,但是听的感觉比A&D9100好我还是肯定的

    磁头维护主要是对磁头的清洁、消磁和方位角的调整三个方面。

    (1)磁头的清洁:由于磁带机在工做时是磁带在磁头上按4.34cm/秒的速度在滑行,时间长后,磁带上的磁粉就会脱落,沾到磁头上(金属带、鉻带情况好点,普通带很厉害),形成污垢,严重影响磁头对高频型号的读取,使重放的声音产生失真。因此,要养成定期清洁磁头的良好习惯!
    清洁磁头最好是工业无水酒精,用棉签沾着在磁头上轻轻的反复来回擦拭,直到清除污垢,露出磁头光洁的表面为止。特别要强调的是不提倡使用市场上出售的磁头清洁带,那玩意儿既不能清洁磁头,还会对磁头产生严重的磨损!!!试想一下,用细沙布来磨磁头就明白了。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用医用无水酒精,它实际上还含有四分之一的水。
    (2)磁头的消磁:由于磁带上涂的是带有一定磁性的材料,时间一长,磁头也会感应生磁。还有,磁头内的线圈在通电时也会产生磁场,对磁头形成剩磁。当磁头被磁化后,轻则影响高频信号,重则会对磁带消磁!所以要对磁头消磁。

   磁头消磁主要用消磁器,既有市面上卖的成品,也可以自制。成品消磁器#作规程比较简单,适用于初学者,但消磁效果不佳!如果有经验,还是自己做的消磁器效果好。
    自制消磁器也简单,找一个老式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拆掉“一”字型的铁芯,只要“E”字型铁芯,线圈绕五百匝左右,装好形成一个开口的电磁铁,再找一个输出为3-6伏的交流变压器(不能整流),接上电就形成了一个交变的磁场。
    消磁的#作规程是很讲究的,不能随便,否则不但不能消磁,反而会对磁头产生更强的剩磁!!!#作过程是先将机器断电源,打开磁带仓,按下放音键,露出磁头,在一米远的地方接通消磁器的电源,将消磁器开口对准磁头缓慢靠近,直至帖到磁头上,停留3秒钟,然后再缓慢离开磁头,在一米远的地方再断开消磁器的电源即可!如果一次效果不佳,可反复按上述过程来多几次,此方法还可以对主导轴进行消磁。

   (3)方位角的调整:机器使用久后,磁头因上下弹动而会产生轻微的移位,造成磁头与磁带之间的角度不是90度,即产生了方位角偏离!这时候放音会造成高音的严重衰减!因此要加以修正。

      方位角调整有专业的调整带,使用很方便。业余调整则是较复杂的事情,主要是靠自己的耳朵对高音的敏锐程度!调整时找一盘高音非常丰富,自己特别熟悉的磁带,戴上耳机,用锣丝刀边调磁头边的锣丝,边监听高音的变化,直到高音最丰富、最清晰为止,然后用玻璃胶将锣丝固定好,以防松动。

找台专业卡座做伴

既然意识到要选择监听,发烧耳机,那么就应意识到要选择一台耳机放大器,好的耳机放大器价格昂贵如森海赛耳的一款电子管式耳机放大器就要一万多,国内的耳机放大器少之又少,均在千元左右,也不现实,因为声卡输出端只有一对,输出到放大器就不能输出到多媒体音箱,输出到多媒体音箱就不能输出到放大器,把莲花插拔来拔去一点也不方便,也勉为其难,笔者将为大家提供一钟集发烧,专业,简单的解决方法。找台专业卡座做伴。

说道卡座,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卡座有二磁头和三磁头机之分。其最大的区别是二磁头机只有消音磁头、录放兼用磁头。由于录音和放音对磁头的要求不同,若用一只磁头就只能采取折衷的方式,因而使录放效果尤其是录音效果大打折扣。三磁头机的消音、录音、放音磁头则都是独立的。当然为适应盒式磁带结构上的特点,通常将相互独立的录音和放音两个磁头放在一个屏蔽盒内制成一体,形成所谓的“组合磁头”。笔者这里说得专业卡座就是三磁头卡座。现在大概和各位谈一下,以便和大家分享一下三磁头的魅力,磁头为钴合金材质,并有PC-OCC布线的高感度设计,且有坚固底座、防震防磁设计、卡匣稳定器、电动上匣及重型锌合金铸造磁头的基座组合,更具外部偏压和电平的调整功能,且具有三马达的设计,稳定性极佳,录出来的带子,共通性良好(可适用多种机器播放),而声音不会变质。另外,有些三磁头的卡座,具有杜比S(DOLBY-S)功能,这是高级专业卡座的升级机型。

三磁头卡座由于录放系统相互独立,因此录放系统可同时工作,在录音的同时就可以对录过的磁带进行即时监听,检查录音效果。对了,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一个监听的功能,既是专业的监听功能,那就能够很好的驱动你的监听耳机。
既然说是找台专业卡座那笔者就讲一下三磁头卡座的挑选。三磁头卡座的机芯性能指标较高,如一般具备双主导轴同时驱动功能,有的还带有石英锁相环直驱马达,录、放音磁头一般有铁硅铝、铁氧体和非晶态等材料制成。这类机芯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轻触电控方式及多马达结构。但这类机芯一般没有自动选曲和自动反转等与音质无关的功能。

三磁头卡座均设计成单卡。而二磁头卡座则有单卡和双卡之分,双卡可进行磁带复制。双卡座中有单卡录音的。选购三磁头卡座时要注意:

(1)要注意舱门及附近是否有“Quartz-Locked Direct Drive”或”direct drive”字样,意即“石英锁相直驱”。石英锁相马达直接驱动的机芯,其特制的马达与飞轮合为一体,抖晃率非常低,一般均低于0.03%,应优先选购。

(2)要注意是否有“CLOSED LOOP DUAL CAPSTAN”字样,意即“双主导轴闭环驱动”。这与自动反转机芯的双主导轴结构不同,自动反转机芯的双主导轴始终只有一个送带,而双重主导轴结构的机芯,两支主导轴同时运送磁带,因而走带更平稳,抖晃率更低。

(3)注意磁头的材料,雅佳的石英玻璃磁头有15万小时的寿命,以磁头优先则考虑雅佳。其他牌子还有铁硅铝、铁氧体和非晶态等材料制成的磁头,寿命不及雅佳。

(4)要注意马达数目。三磁头机一般至少有两只马达,马达越多,说明各动作分工越细,指标越高。一般有三个马达的机器就相当不错了。有的还在面板上标出马达数,如“Three Motor”、“3 Motor”。

上只是走带机构,三磁头电路的性能也很关键。一般三磁头机均具备杜比B/C、磁带选择、手动录音电平调节、峰值电平指示器、数字显示线性计数器、偏磁微调等功能。功能越细越专业,nak的专业卡座偏磁微调就有二十几个之多。一般有rec level .rec eq .bias三钟即可。

三磁头机器均具有线路输入、线路输出两组插座。把声卡输出接卡座的输入,再把卡座的输出端接多媒体音箱,你的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听一下你自己购入的高档耳机的音质如何。

一般专业卡座上都有一个监听耳机输出孔专业的6.5标准,把耳机接入后,当你在夜深人静或不想打扰别人需要用耳机听时,按下卡座面板上的monitor按钮,选择source,把phone level调到中间,试一下音量大小,微调一下rec level(极有专业水准)把音量调合适,就可疯狂cs了。闲时还可把电脑上的vcd.mp3.mpeg4.avi等歌曲copy到磁带上,过一把专业录音的瘾(不要说你不知道怎样录音)。

方面我不是很懂,但我听过victor的机器,721、631,觉得声音自成风格,十分鲜活明亮,雅佳机虽然声音与它相近,但鲜活度不及胜利机器,胜利机的高音十分开扬,低音量不多,但较深沉,声音是属于讨人喜欢的类型,高档机和低档机在声音上相差不大,只是在用料上有些差别,很不错的。
特别是Victor商标的系列,他的高端机V931三磁头我听过,声音很有厚度,不过感觉上偏浓一些,AIWA的S9000表现更为通透、空气感好,我更喜欢后者。

赞同木子兄,爱华机的声音更扎实,比胜利机有力度,从我听过的机器来说,在音质方面我想是这样排的,爱华—胜利、中道、雅佳、索尼——TEAC、先锋,特别是TEAC和先锋机,用来听古典很不错,流行的就差些了,此两款机高频部分做得不是很好,虽然耐听但通透度确实不够,需要摩机以改善之。它们之间差距并不是很大,但也能较明显地听出不同之处。

有很大的关系,AIWA机的背景噪声控制得很好,得宜于其独特的变压器外置方式和多路电源稳压形式,它的数字输入板连整流滤波都是独立于其他部分的,另外采用低噪声的电容滤波、退耦有显著的效果,上次我摩AIWA机的电源就是为了锦上添花,进一步降低噪声。另外就是电路板的布线、屏蔽等措施是否得当,也是影响信噪比的因素。

我认为从降低噪声的角度出发,原则是....

1、能用薄膜电容的地方尽量用薄膜电容,2、整流管的容量适当加大,并联0.1UF左右薄膜电容以消除开关噪声。3、主滤波电解应该选用低漏电的品种,容量适可而止,并联薄膜电容是改善其高频内阻的有效办法。4、低压电路中(如运放供电)用三洋OS电容做退耦有极低的噪声。5、耦合电容尽量选用无极性的音频电解或薄膜电容。7、信号通路传输线的屏蔽措施不能少,屏蔽层单边接地。8、从价格和安装体积看,日系的补品电解是比较好的选择,也容易购买,电解首选Rubycon BLACK GATE、ELNA SILMIC、DOUREXII、CAREFINE,日本化工的金字音频电解,松下金字,nichicon MUSE,薄膜电容中小体积的汤母逊编带装MKP质优价廉,比拆机的红色小WIMA 可靠。9、更换器件应该讲究性价比,不要盲目用一些高档薄膜电容,收效远小于投资,不划算。

讨论一下二磁头机和三磁头机专做放音用的效果

现有两种意见:1、认为二磁头机因为录放磁头是单磁头,磁隙在磁头的正中,更容易和磁带毛毡配合使磁带紧密接触磁隙,在同样的电路配合下,放音效果应该比较好。三磁头机则是为了实现同步监听功能而不得以采用组合磁头的形式,但磁带毛毡不能对应放音和录音中的任何一个,单从放音角度看,不如二磁头机。2、认为三磁头机采用闭环双主导轴走带机构,虽然磁带毛毡不能正对磁头中心磁隙,但磁带结合紧密程度不比单磁头差,应该不影响放音效果,而二磁头机虽然磁隙正对磁带毛毡,但作为录音、放音兼用磁头就在性能上做出牺牲,如果把磁带改良为双毛毡的机构来对应三磁头机则更好。

三头机录音效果好,年代老,我舍不得用它专门放音。我还想再弄台耐用的三头机专门放音,声音好听就行。我觉得玩三头机声音不是主要的,要想听好声,完全可以用MD、CD。三头机的机心、马达、磁头的可看性,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就象我的SONY tc-k666es的卷带马达异常精致,很难再找到有那么讲究的卷带马达的机器了。两头机里也有多马达的,比如JVC的354、718,可据说老出故障,且不是双主导轴的。

所以我觉得要玩卡座就玩三头机。我也觉得用雅佳的卡座来做放音比较好,像AIWA XK-S9000E用来放音还真有点舍不得,其实楼主上说的问题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如果没有数字设备来竞争,可能真会开发出双毛毡的磁带哩!我有个想法,想搞一部像雅佳GX-73一类的卡座,以AIWA S9000为参照,在放音电路部分加料改装,专门做一部超级放音座,一来可以利用其磁头的优势,二来价格便宜,容易买到,三是可以用这部放音座来播放各种录制的磁带,进行效果上的比较,好玩啊!

放音输入用4580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的是分立件,录放板上找不到4580,大板子上还有几颗小红色LED作状态显示,我的9100解析力很好,但整体偏细,特别是与我的先锋A7和中道CR70比,功放音量同一位置时,它的声音要比以上两部机轻一些,可能是输出电平不同的关系,先锋和中道是可变输出,输出电平大一些。PLL用了四块集成,型号上次已经说了,可惜资料丢了。耳放集成型号看不到,要拆电路板才能看到,但是一块八脚直列封装的集成,确实可能是M5218L,EX的仓门是铝制的,也是木边,EV的边是塑料的,内部没比较过。

准备春节期间将雅佳GX-95MKII和AIWA XK-S9000E做一个拼比,写一篇详细报告上来,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品牌的顶级机之间风格的差别了!目前我觉得雅佳的高频比AIWA还好,但中频就不如AIWA好听,不知道ldf兄的雅佳磁头是否被磁化,如果带磁严重会明显地影响到高频响应的

雅佳和爱华的高音应该不会差别太大,中频舒适程度爱华比雅佳肯定好,中气十足,低频量感爱华也比雅佳好些。雅佳的声音就是偏亮偏细。

AD-F600,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了ADMS(自动消磁系统),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对主轴进行了M.G.P加工(Micro Grain Processing,即表面微粒化防滑加工,使主轴的接触磁带部看起来像磨砂玻璃那样的感觉)。

另外,有关AD-F600的资料能查到的不多,我也没用过AD-F600,好象它使用的是ADRES降噪方式。即Automatic Dynamic Range Expansion System(直译为:自动动态范围扩张系统)。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为了减少磁带噪音,各公司开发出各种各样的降噪方式,百花齐放,当时被称为ABCD-NR战争。但最后都归结到杜比方式直至今天。

ABCD-NR战争指的是下面的各降噪方式之争。

A: ADRES(东芝), ANRS(胜利)

B: 杜比B

C: 杜比C

D: dbx, superD(三洋)

除上述之外,还有Hi-Com (德律风根),Hi-Com II(德律风根和中道共同开发)

索尼也发表了SILENCE-NR方式,用于小二分之一带录象机声音部分的降噪系统。
"录好的磁带在009听时声音很好比较平衡到了随身听上听好象就比较闷",这种现象一般是二者的磁头方位角有差别,如果您的随身听播放其他磁带能够获得很清晰的声音,说明二者之中必有一个是方位角不正确。偏磁的测试调整应该以信号源作为标准,也就是说监听键打到TAPE或source二者的声音应该是一致的,听不出区别或越接近越好,当然也可以因自己口味的需要进行特别的调整;不同的磁带有不同的偏磁、灵敏度,不见得一定能够获得完全一样的声音,另外,随着机器年代、保存环境、器件状况的不同,CAL测试偏离原来的设计也是正常的,需要校正;磁头的磁化(二手卡座经常与二手音箱堆放在一起,磁头易受磁化)也会影响到磁头本身的频响,使偏磁的调整不灵敏或失效,因此在玩二手卡座时要不断地进行清洗、调试、检查、甚至更换一些旧零件,才能使卡座恢复状态。
是啊,我用SONY的ES 金属带,音源用SONY的cdp-777es,录 莎朗布来幔的CD,效果是叹味观止的,XK-009声音是属于活泼爽朗型,它的音色甜而不腻起落有致,高、中、低三围极其平均,没有偏倚那一频段。分析力虽不算高;但细节资料亦极为齐全(但是要看磁带的好坏的说 哈哈)和CDP-777ES这种档次的CD机都可以一拼的说~~~~~~~~~哈哈 等过几天我搞到XK-S9000,和XK-009比较一下的说 哈哈

网友:
这资料放在30年前估计很时髦 现在 玩的少多了

网友:
现在除了发烧友,基本很少玩了。以前磁带机能够智能选取就非常高级了

网友(2023-03-01):
非常好的资料,太详细了。对卡座小白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2023-04-03):
写的很好,好资料!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时间。。以为是挖坟贴

网友(2023-05-28):
非常好的资料,太详细了。谢谢楼主分享,现在玩音响 的少了,玩卡座的就更少了。

网友(2025-06-23):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总结的不错,对于小白来说是个好参考。

网友:
可惜现在玩这东西的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