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好友解释关于TYPE-C的diy,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开启快充的资料

楼主(2022-04-26):
问题1:下图中似乎正负极之间的是什么元器件?作用是什么?
问题2:TYPE-C公头,CC和正极之间连上拉电阻56K,这样电流会自动适配手机吗?会多少的电流?
问题3:上拉电阻10K,默认3A电流。这样连手机不支持3A的话,会烧设备,或者(手机)?
问题4:下拉电阻5K连接CC和负极,有什么作用?
问题5:各手机厂商,要开启超级快充,也就是各厂商自己的更大电流的私有快充协议,要有自己的E-MARK芯片?
问题6:上拉电阻接法,只是开启标准的PD协议?QC协议?   手机厂的私有快充协议,是不是无法开启,手机厂原厂线TYPE-A头,有5根线。

网友A:
图里的那是个电容,滤波的
5.1k的下拉电阻是PD协议识别用的,5v档位
充电电流与设备有关,哪怕是5v 100A的电源也烧不了
私有协议一般比较复杂,要芯片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的那是个电容,滤波的
5.1k的下拉电阻是PD协议识别用的,5v档位
充电电流与设备有关,哪怕是5v 100A的 ...

谢谢,感觉TYPE-C好乱啊。小白不敢乱动,怕烧手机了。

网友:
是电容。放心用就好,都是按规定来的。

网友B:
你问的问题1和3,能看出来你不适合diy,买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问题1和3,能看出来你不适合diy,买成品吧

本人的确是不懂,就是爱好,想摸索下。谁也不是生来就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问题1和3,能看出来你不适合diy,买成品吧

你这把我打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的确是不懂,就是爱好,想摸索下。谁也不是生来就会的呀。

说得对,支持折腾!

网友C:
我也不太懂,但是建议先从四脚的玩起,比较简单,就分电源+-和数据+-可以正反插

网友:
要看相关快充标准,先要网上找资料

网友D:
充电电流应该是电源和设备各自有限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流应该是电源和设备各自有限制的吧!

可扯淡,TYPE-C就是的靠上拉电阻限制。网上流程,刚出来那会儿,一加工程师用错了10K电阻,把谷歌工程师电脑都烧了,后来改成56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太懂,但是建议先从四脚的玩起,比较简单,就分电源+-和数据+-可以正反插 ...

我也不懂,感觉C口有点复杂,而且标准也比较乱。micro口简单,但落后没人用了,没研究价值了

网友:
想系统学习就去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的确是不懂,就是爱好,想摸索下。谁也不是生来就会的呀。

要补不少电子方面的基础知识,得不尝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感觉C口有点复杂,而且标准也比较乱。micro口简单,但落后没人用了,没研究价值了 ...

C口同样有四线接头的

网友:
楼主要继续查资料再来问深度一点的问题

网友:
我们也不懂,等你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