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邻居搞的水冷效果很不错,也打算搞一套

楼主(2022-04-26):
我查了一下网上的教程, 不知道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水, 效果会不会更好 ?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万一漏了, 酒精也不导电.

网友A:
我有个闲置的cpu紫铜冷头,40你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闲置的cpu紫铜冷头,40你要不要?

什么尺寸? 接头多粗? 有没有图片?
我先规划一下.

网友:
酒精也不导电?
酒精不导电的?

网友B:
变压器油是不是也行?好的变压器油是不导电的,而且也是纯净如水,无色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油是不是也行?好的变压器油是不导电的,而且也是纯净如水,无色透明的 ...

这个粘度太大了吧

网友:
酒精挥发性强,易燃易爆,千万不能用酒精

网友:
还是建议用专用的吧

网友:
纯水是不导电的,家用风冷就够了,液冷变数太多,不是机器热而是人发烧

网友:
有专用水冷液的

网友C:
这个好办,CPU飞线接到室外,在室外直接上风冷,声音多大都不怕

网友:
酒精??千万别玩火

网友:
乙二醇+纯净水,1:1,不要用酒精

网友D:
用氟化氢试试,找个鱼缸倒满氟化氢把整台电脑都扔进去泡着,外国有人弄过。

网友E:
可以试试汽车用的防冻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氟化氢试试,找个鱼缸倒满氟化氢把整台电脑都扔进去泡着,外国有人弄过。 ...

是不是鱼缸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办,CPU飞线接到室外,在室外直接上风冷,声音多大都不怕

创意很好,建议申请j专利后找马斯克合作,这家伙刚刚把推特全款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汽车用的防冻液。

+1,我也想到了。

网友:
纯水不导电,但漏了就不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氟化氢试试,找个鱼缸倒满氟化氢把整台电脑都扔进去泡着,外国有人弄过。 ...

氟化氢腐蚀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