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变压器加绕组问题

楼主(2022-04-26):
一个铭牌115/230,有切换开关,50/60HZ的变压器,115是初级绕组并联,230是初级绕组串联。目前用220转100隔离牛(实测106V)接115组,市电235v接230绕组,空载都是发烫,半个小时能上有60度左右,变压器不叫不震。

空载电流大约60ma,带载也是60左右,没啥变化。

是个EI38×32的小变压器,估计也就10VA左右,输出是双12V。

淘宝找了EI38×32的硅钢片,没有,只有拆机的,都说是音频牛拆机的坡莫合金片。

试了降低输入电压温度降低很多,觉得是初级绕组太少,想加点绕组,但是手头卡尺不够精准,没法测算具体线经,如果增加的绕组线经稍微大一点点有影响吗?

网友:
比原来线粗更好,只要窗口够大。

网友A:
看不懂文字表述!“增加的绕组大一点”是指线径大一点吗?如果是,那没问题。

网友:
有贴必回,有请高手解答

网友B:
发热是不是次级绕组的问题,原来的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匝数都是计算好的吧

网友:
卡尺不够精准,没法测算具体线经?
线在铅笔上绕10圈量下宽度,再除以10,比直接用卡尺测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文字表述!“增加的绕组大一点”是指线径大一点吗?如果是,那没问题。 ...

对,线经,在原来绕组增加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是不是次级绕组的问题,原来的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匝数都是计算好的吧

空载都热,跟次级应该没关系

网友:
以前我没有卡尺,都是把漆包线在一棒子上密绕10圈或者20圈,再测量出长度,再除以10或者20就行了。这个影响多大不好说,要看你绕多少匝,线多粗,窗口有多大。如果窗口足够大,粗一些没问题。

网友:
可以加满为止,主要是铁芯太次了,估计就是铁片而不是硅钢片

网友:
空载都发烫(是烫,不是热,即使热,也有问题,一般,空载应该是温),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发热的原因有多个,初级实际输入电压比设计数据高了、铁芯缝隙大、铁芯质量差、初级或次级有内部短路等等

网友:
确定不是线间变压器?测试空载电流没有?用卡尺测线径可以先烧掉漆包线绝缘漆,在圆柱体上平绕10匝不留缝隙,然后游标卡尺读数除以10。

网友:
初级线径太粗或匝数太少吧

网友:
变压器是线径相同的四绕组,两串为230V,两并为115V?

网友:
绕组稍微大一点点 ——  这啥意思,是粗一点还是长一点

网友:
可能是初级匝数太少吧

网友:
赞同12楼说的,这几个方面查一下

网友:
原来的窗口还有多少余量?加绕组重绕只能用更细的漆包线,要计算好线径,否则放不下

网友:
测一下初级空载的电流以判断是线圈数少还是有局部短路以及铁芯是否不良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