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两个CF卡:STEC 512MB & CISCO 256MB

楼主(2022-04-26):
交换机上拆下来的,是做配置存储用的,这东西是不是和大卡类似,不知道可不可以换存储芯片实现扩容。有知道的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20年前这是很昂贵的东西。

网友:
这卡       当年     老贵了

带上 cisco 这个logo  就是天价

网友:
可能是电信机房 淘汰的老设备板卡上面拆下来的 我见过闪迪的

网友:
还给你留了空位置,叫你升级

网友:
容量越小,价格越贵啊!

网友:
咸鱼买个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思科的CF卡路由器用的吗?

网友:
前年用论坛M币换的22合一跟坛友换了4张维京的4G CF卡。

网友A:
跟SSD一样,就是就是所对应的开卡软件很难找到。

网友:
这东西有转接卡,转sd或者转tf卡,个别设备可能识别不了个别sd卡

网友B:
闪迪的64M的SD可以直接换256M的,我直接换了闪存,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C:
这玩意据说是IDE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SSD一样,就是就是所对应的开卡软件很难找到。

我完全没见过这东西的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64M的SD可以直接换256M的,我直接换了闪存,直接就可以用

有几块固态硬盘的片子,我焊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据说是IDE接口?

对,8g以上可以装xp了。不过要装一个 小驱动,否则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8g以上可以装xp了。不过要装一个 小驱动,否则很慢

有不到300MB的精简XP系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8g以上可以装xp了。不过要装一个 小驱动,否则很慢

10多年前我用了个2g的装了个xp,剩下几百兆分了个d盘,装在车载电脑上,现在这货还在,闲置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