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来飞线做一把优联机械键盘

楼主(2022-04-26):
4月25日把家里闲置的HP-K10G茶轴键盘打理了一下,使用中发现小键盘的2、5、8、/这4个键在关闭背光的情况下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的,打开背光就全部能用了,本来这个键盘使用时间就很短,总时长也就2-3个月,F键的背光在使用过程中就时不时的不亮,后面彻底不亮了,小键盘的5键也是时不时的亮一下,这个主控质量太差了,刚好要到五一假期了,疫情影响那都去不了,干脆再飞一把优联吧,当做打发时间,本帖以连续剧的形式跟帖每天的改装动态,有好的改装建议希望大家及时提出,谢谢。

就是这把键盘,和我第一次飞的键盘是一样的,只是那个是红轴这个是茶轴

主控大概在29号左右到,这次必须要想办法提升信号了。
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K375s主控,上一把之所以选择了K270主控,主要是想保留旋钮调音功能,但是由于这个键盘的调音旋钮是编码器开关,调节音量不受控,播放暂停键在win10下无法使用

按照快递速度,应该在28日左右送到,上次改87键热插拔还剩下几十个没用完,这次再买200个,留着下回慢慢改其他键盘用。
上一把红轴没有改热插拔,后面想换个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还是一次性改成热插拔算了,也少了断开pcb连接线的步骤。

这是键盘拆开后的样子,pcb很干净,一点没有进水腐蚀,看来这次损坏是主控的问题。这个键盘价格便宜,用料十足,就是质量堪忧,用来改装是最合适的。
由于这次改装不急于求成,慢慢的筹划布局,尽量一次性改的完美些。

上次改87键盘剩下的3个2450电池座,还有3节2450电池,这次刚好派上用场,不然就浪费了,这个位置刚刚好错开摆下3个电池,厚度也合适。
用2元的502粘结好电池座,电池之间有一张纸的缝隙预留,方便后期更换电池。
由于胶水太差,取电池的时候电池座也跟着掉了,便宜没好货。

这是重新用德国进口的502胶水粘结后的效果,照片看不出,大概20秒就扣不动了,取电池下来电池座纹丝不动,人家价钱贵是有道理的。这个胶水在拼夕夕上卖30多一小瓶。

在原有的卡线座上装上开关,开口是目视手切后用锉刀打磨的,然后用德国502粘结后的样子。这个胶水值得推荐,粘稠度较高,不会顺着缝隙流的到处都是,而且干的特别快。

这是取下电池后并联好后再把正极接上开关后的样子,开关是用螺丝固定上去的,方便后期拆卸维护更换。
以上是4月25日晚上的成果,26日晚计划把轴全部拆了,再把热插拔座的孔打了。

未完待续

4月26日

一下班回家就抓紧时间拆轴,一番功夫后全部拆完的样子。

没有买拔轴器,自己用拔键帽的改了一个,上面的是原始样子,下面是自己改的拔轴器,还别说挺好用。

这个键盘做工很扎实,面板和pcb是用卡子固定的,升了中间加垫片的步骤了。

这个是把pcb上面的零件都铲掉后的样子,用热风枪开440°,15的风速一会就吹完了,风不能开大,不然零件吹得到处跑。
上面的三颗状态灯留下了,准备接三通道指示灯用,原pcb上是共用阴极,K375s是共阳极,全部用热风枪吹下来调转了方向。

这是用3mm电钻扩完热插拔座的样子。
这个键盘主控那么差,结果pcb的质量非常好,扩孔比上次改的ikbc的键盘困难许多,扩完孔后两面都凸出来很多,
必须要打磨后才能安装热插拔座子。

这个是两面打磨完清洗后的样子,铜箔大面积漏出,给后续热插拔座的安装带来很大麻烦,弄不好就好莫名其妙的导通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后面又在铜箔面刷了一层绿油来绝缘,目前还在紫外灯固化过程中。
以上是4月26日晚做的工作,今晚回去看看固话的情况,昨天还是大太阳,今天就下雨阴天了,靠着那个5w的
紫外固化灯,估计是干不彻底的,某鱼买的主控和热插拔座都还没到,今晚就继续固化吧,如果有部分固化好了,
就把上次剩下的十几个热插拔座先装上去。

未完待续

4月27日

下班回家发现绿油还没干透,只有继续固化了

分区域固化了一会终于差不多了,刷子有点差,很不均匀,只要能绝缘就行

这是把上次改ikbc键盘剩余的热插拔轴粘结上去的效果,这一步必须要用德国进口502,粘度高,不会往热插拔座子里面浸润,
还有就是几秒钟就干了,很结实

这是安装上轴的样子,接触很好,卡的也很紧
新买的热插拔座子和主控预计今晚能收到,到时候就可以大干了

未完待续

网友:
坐等看连续剧

楼主:
有好的建议及时提出来啊,不然改的不完美了

网友:
键盘哪儿败的呀
多少钱

楼主:
拼夕夕啊,125包邮带腕托,我原来买了两个

网友A:
楼主大神,我有一把机械键盘,有些键连击,除了换轴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神,我有一把机械键盘,有些键连击,除了换轴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不是什么大神,只是玩的多了点点。常规轴连击很好弄,就是里面弹片有点氧化了,轴的两侧有4个卡扣,用小镊子轻轻一推就开了,那些弹片都可以拔出来,前提是你要把轴焊下来,轴脚上面不能有残留的焊锡。然后用稍微粗糙的纸磨一下,磨得稍微有点发亮就可以了,装进去后加点机械用的润滑油,粘度要很稀的那种,如果没有菜油也行,触电上面有层油膜可以隔绝空气防止氧化。这样就不会有双击了。罗技的轴体特殊,里面是双弹片,最好直接换轴,自己处理很难把双弹片矫正到同一个位置,一样会双击

网友:
先飞键盘再飞CPU,把CPU飞到窗户外面散热快

网友:
学习了,机械键盘太怕水了

楼主:
4月28日,主控收到了,热插拔座没收到,导致什么也干不了,出去喝酒喝到半夜,断更一天,望大家谅解。
未完待续

楼主:
书接上回

这是把所有热插拔座子装上的样子,3mm钻头刚刚好,座子卡上去再补点胶很结实

这是一口气飞完线测试的时候,这次主控用热风枪吹下来的,没有让主控掉点。飞线的时候一定要用60w以上的电烙铁,温度高
焊接效果好,这一次飞线一次性成功,没有返工的情况

这是飞线前作的工作,把每个键位的接线编号用勾线笔写上去,防止接错线

这是主控焊接时的方向,预留了1cm线长度,因为天线在主控背面,上一个ikbc焊接完后没有翻面,导致信号距离很短

这是测试完后主控翻面后的样子,保证天线周边空旷

这是固定线后连接到背壳电池座,又测试了一遍,因为要准备装壳了

这个是装壳完成的成品图,贴画是用来遮盖原有调音旋钮窟窿的。达到预期效果,三个灯分别对应三通道

此贴到此就全剧终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罗技的flow技术是好,就是对网络环境要求太高了,办公室装了企业防火墙,flow的鼠标可以正常切换使用,键盘就不能随着鼠标自动切换了,后面把防火墙关闭,再把软件升级到8.30后,键盘才能正常切换,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2022-12-08):
买的散件吗?

网友(2023-02-14):
这个得折腾好多天才能完成,

网友:
我的天,换主控要所有按键都重新飞线吗?就是说电路板完全不能用了?这工程新手是没法玩了,几年前我在闲鱼30+一个收了2个磁动力CK300-1和CK300-2本身就是热插拔的,一直用的很好,黄色的单色光也是我喜欢的,也很亮,这么贵还要这么大工程的改动太可怕了

网友:
这线飞的 牛,换我飞键盘掰两半
wechat_upload167643841063ec6b8add7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