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玩玩超级电容启动电源

楼主(2022-04-26):
看到大家都在玩超级电容启动电源 闲着也是闲着 我也玩玩.......

内部物料介绍:
1 采用6颗3000F二手电容串联
2 采用大功率MOS管作为电源输出控制
3 集成自动升降压充电模块(5-30V输入,带输入防反接保护)
4 带电压电流表头
5 急停按钮开关(控制输出和电压显示)

使用方法介绍:
1 充电
a 外接5-30V直流电源通过品字插座进行充电
b 当打开急停按钮后电压表能正常显示电压时 可以通过输出夹子直接连接有电的12V电瓶或是带恒流功能的12V电源进行快速补电

2 帮助启动馈电车辆 当启动电源电压大于11V以上时可以帮助启动馈电车辆 操作步骤如下:
a 先取下输出夹子 正确连接待救援车辆电瓶正负极
b 打开红色按钮开关 此时电压表显示当前电压 输出夹子启动输出
c 尽快上车启动车辆
d 启动车辆后可以稍等一会儿让电源进行补电 待下次使用

网友:
这个盒子很不错!

网友A:
看到过保险公司应急救援的使用过。

网友B:
若汽车蓄电池的电压低于10V时,接上应急启动电源就会直接给蓄电池充电,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应急启动电源都启动不了。我见过保险公司过来应急启动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先把蓄电池电池的负极断开,然后使用应急电源启动,启动成功后再接上蓄电池。

网友C:
这东西充的电,不用的情况下能保持多久的时间还能启动车辆?

网友D:
“2 采用大功率MOS管作为电源输出控制”,没看懂MOS管是怎么控制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保险公司应急救援的使用过。

上海有个保险救援的买过我这个电源 但那时做的充电口还不是品字插座 是DC5.2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汽车蓄电池的电压低于10V时,接上应急启动电源就会直接给蓄电池充电,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应急启动电源都启 ...

不需要拆开原车电瓶 我测试过 原车电瓶电压9V以下 接上这个电源可以正常启动 (测试车辆1.5T汽油车)

网友E:
个人不常用的吧,不过看你做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充的电,不用的情况下能保持多久的时间还能启动车辆?

我最长只测试过放置2个月电压还是12V以上 完全可以启动车辆 但没批次的电容自放电不一样所以 不能保证每个启动电源保存的电量时间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2 采用大功率MOS管作为电源输出控制”,没看懂MOS管是怎么控制输出的? ...

采样4只MOS管 单管持续电流500多A  MOS管D极接一起 一端S极接启动电源负极 另一端S极接输出负极 G极用来控制MOS管导通或截止

网友F:
板子的固定方式较别致,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不常用的吧,不过看你做得很好

一般是不常用 但放个在车上 起个保险作用 因为我的车电瓶已经4年了 以前亏过2次电了 所以放个在车上 心里比较踏实   我车上现在电瓶还另外并联的一组这样的电容 并联电容后使用效果很好  启动车辆相当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的固定方式较别致,不太方便。

充电板和控制板通过插针焊接的 控制板直接用热熔胶固定的 使用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G:
自动升降压充电模块?能深入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动升降压充电模块?能深入讲讲吗

目前做的电源 自动升降压模块是买的成品模块(某宝搜 LTC3780自动升降压模块) 后面会做全自动的版本

网友H:
这一套下来,是多少钱............

电容不需要控制板吧,直接充放也OK??????

网友I:
这个实际成本多少呢?可否这么估算一下,6个超级电容应该两百元,充放电控制要一百元,外壳,数显夹子,按钮开关等加一起要50元,差不多近四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实际成本多少呢?可否这么估算一下,6个超级电容应该两百元,充放电控制要一百元,外壳,数显夹子,按 ...

目前总成本在250左右 后面充电模块会自己做 控制板也重新做 后面打算做成全自动 充放电用同一对夹子 只要夹子夹到电瓶上后会自动根据电瓶电压和启动电源电压大小自动进行升降压充电 充电完成后可直接启动输出进行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一套下来,是多少钱............

电容不需要控制板吧,直接充放也OK?????? ...

电容可以直接使用 但充电需要有恒流功能的充电器 直接充电电容近似短路状态 一般电源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