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 戈麦斯手枪钻更换三星29e电池

楼主(2022-04-26):
回头翻了下之前的购买记录

竟然两个电钻都是戈麦斯

电池确差强人意,其中一个攻自攻螺丝4,5颗就没电了。

测试了下内阻,一个高达142mΩ

测试了下内阻,一个81mΩ

81的勉强能支撑一会儿,不过也不咋经用

142的想 测试下容量,最近好久没用,充电后拿出来,10mah。可以认为看来彻底废了

拆吧拆吧

这个电池那位仁兄知道叫啥牌子的还是杂牌的?

这块电池的保护板上的ic还划掉了。。。

直接点焊加烙铁 过程就略了

________________另外一个电池————

保护板上的mos k3918 25v  最大48A 最低5v驱动电压

icm的 专用3串锂电保护芯片 详见 https://www.docin.com/p-2213531749.html

如法炮制一面要烙铁焊接

这一面点焊下,完工

————这下子可鸟枪换炮的感觉了,一下子持久力 强度爆发力,啧啧,得劲————

网友A:
廉价通用的12v电池,是要改好点的电池

网友:
垃圾电钻配垃圾电池,要不价格能做到这么低

网友:
同款电池也不行了,回去折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通用的12v电池,是要改好点的电池

是的呢,机器本身对得起价格,就是电池拉胯

网友:
奢侈了啊哈哈

网友B:
电池比机贵系列

楼主:
我也有点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比机贵系列

没事儿,能用就不亏

网友:
廉价电池真不经用,早换早省心

网友:
居然用了这么好的电池

网友:
是不是换电池,把保护板也换一个好点的,减少漏电和过充.

网友:
我的电池早就买了,只是没时间搞,还想搞一个均衡冲什么的

网友C:
这个价格很美丽,我一个博大电钻,买了一个外壳还29呢

网友:
有点焊就是牛 换电池轻松  烙铁焊 费死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机器本身对得起价格,就是电池拉胯

不!单速机器对不起这价格,,这价格不应该是双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很美丽,我一个博大电钻,买了一个外壳还29呢

是啊。10多块钱要啥自行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很美丽,我一个博大电钻,买了一个外壳还29呢

美丽个毛,没见个世面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单速机器对不起这价格,,这价格不应该是双速的吗

都是双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丽个毛,没见个世面的样子,

最便宜的时候龙韵 19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