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移动宽带用户几步提高网速!

楼主(2022-04-26):
疫情当下,孩子们居家上网课,往往会碰到网速卡的问题影响学生的学习,用以下办法可以大大的提高你使用的移动宽带速度,其它像电信和联通的用户也可以参考一下。

正文开始:
首先你要有一个路由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移动宽带安装时默认的光猫拨号改为你的路由器拨号!

1、首先使用家里的电脑用网线直联到移动宽带光猫的Lan1口,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输入以下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CMCCAdmin
aDm8H%MdA

2、登录光猫后台后,选择,网络,Internet连接,连接名称按下图所示,其它按下图步骤设置,把第2步所示的pppoe用户名记录下来,然后就修改第3步桥接这一个地方,最后点击修改即可。

3、登录你的路由器【非光猫】,设置pppoe拨号,用户名即上图中的用户名,密码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用办理宽带的手机号,发送:CZKDSWMM,到10086,稍后手机就会收到一条密码重置信息,输入该密码就可以了。

通过以上办法,宽带速度就能大幅提高了!

普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改光猫桥接?
光猫改成桥接模式功能上更稳定:改后光猫工作负荷小,路由器拨号带机量比光猫大,网络延迟小,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桥接模式可以提高WIFI性能,甚至有的光猫都不带WIFI,比如上图我用的就没有WIFI功能。

网友A:
开宽带不是到手默认改桥接让路由器来拨号和NAT么

网友B:
现在的光猫注册后,机房会下发参数把默认超密改了,一般情况下你不可能自己改桥接了。再说,现在的多数光猫自己拨号速度也挺好的,桥接后也不见得速度提升,甚至个别案例中改桥接反而降速。

网友:
测改前改后的网速、时延,对比看看是否有提高

网友:
光猫+路由还能这样玩? 不过说实话 移动的光纤 速度真的不快

网友:
我就是家用,什么也没改,也觉得还好

网友:
大内网折腾什么,没意思

网友:
运营商发了光猫就自己修改了桥接,提高网速,不怎么可能,实际带宽还是要看费用的。不过桥接只是方便管理和减少nat.没有需求的变化不大。

网友C:
谁和你说的?
再有,光猫拨号可以减轻路由负担,你这是坑人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和你说的?
再有,光猫拨号可以减轻路由负担,你这是坑人好吧?

还可以免一个路由呢,你说路由性能好,还是光猫性能好呢?

网友E:
没有的,提升宽带网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的,提升宽带网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钱。

绝对的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免一个路由呢,你说路由性能好,还是光猫性能好呢?

那你说铁贵还是金子贵?一克金子对比十吨铁?要是买特垃圾的路由,当然光猫好,要是路由稍微贵点,那光猫就呵呵了,咋能这么比?

网友:
大内网还是别折腾了,把二级路由设置wan口自动获取就好了,我弟弟家是移动,给他一个爱快,然后和我家里电信爱快内部组网,然后分端口给他,他在外面用域名也能远程访问。

网友:
直接让装维跟机房说改桥接,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铁贵还是金子贵?一克金子对比十吨铁?要是买特垃圾的路由,当然光猫好,要是路由稍微贵点,那光猫 ...

你说的有道理,现在的光猫还行吧,反正10个客户端能跑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有道理,现在的光猫还行吧,反正10个客户端能跑满就可以了

如果路由不如光猫,那路由的钱就白花了

网友:
山东联通想办法弄到了超密改成桥接后没感觉有太大的变化,很久之前打客服说监控外面不能远程看给改个外网立马给办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宽带不是到手默认改桥接让路由器来拨号和NAT么

不是的,我也是移动宽带,都是自己改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光猫注册后,机房会下发参数把默认超密改了,一般情况下你不可能自己改桥接了。再说,现在的多数光猫 ...

软转发不行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