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在焊台单独接一个高精度焊枪烙铁显示

楼主(2022-04-26):
焊台只显示需求温度不显示当前温度,可不可以外挂显示当前温度,可以利用自带焊枪温测最好,可以用干簧管或按钮快速升温放下降温吗

网友A:
恒温的,你在意这个实时温度干吗??????

干活的时候,总不能看着表头才能干活吧

真正的修理工,不在意这些,而在于有没有东西修,修好了才是价值所在,才能换成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温的,你在意这个实时温度干吗??????

干活的时候,总不能看着表头才能干活吧

我连温度显示都不需要

网友:
温度和风量、距离有关。
你非要检测到板的温度,那只能自己加传感器在板子上了。

网友:
我这个什么显示都没有

网友:
我都是放到鼻子前面闻闻温度高低

网友B:
本来不就带温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温的,你在意这个实时温度干吗??????

干活的时候,总不能看着表头才能干活吧

烙铁可以改改啊,什么时候达到温度,放下温度加热低档,拿起来用手按一下加速升温,松开平常恒温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不就带温控吗?

上面带的是设定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可以改改啊,什么时候达到温度,放下温度加热低档,拿起来用手按一下加速升温,松开平常恒温焊锡 ...

说的是意义不大的意思,恒温铬铁,有设置温度就OK了

网友C:
可以利用旧的烙铁头测温仪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利用旧的烙铁头测温仪改造

奇思妙想,思路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