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拉板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2-04-26):
用来拉头发的,作用太单一,觉得可以拓展一下,大家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
拉任何体毛都没有问题。然后出去炫耀,我的嘎吱窝里是直毛

网友A:
或者把阴毛拉直,体现自己是直男

网友:
翻新人民币

网友:
可以熨衣服的;温度再高点,可以给塑料袋封口机用;还可以给玻璃杯保温,一定绑在玻璃杯上才行。

网友B:
能不能改成封口机

网友:
送女同事。

网友:
一切毛发皆可拉

网友:
预热台,加热台,烧烤,熨斗…

网友:
用一面加热拆LED灯珠

网友:
捡馒头也可以的,

楼主:
大家果然有创新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把阴毛拉直,体现自己是直男

你可以顺便把鸡鸡也拉直。

网友:
热转印试试

网友:
能用来拉直钓鱼线吧。

网友:
鸡鸡毛毛拉直神器

网友:
把玉米夹在中间,可以变身爆米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改成封口机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控制板改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