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脑电源SG6105DZ方案改可调!炸机了!

楼主(2022-04-26):
金河田电脑电源SG6105DZ方案改可调!炸机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型号的电源,改装后没咋用,过了一段时间没输出了,然后次级全拆了,改装了494小板了。其实如果不是学习,没必要搞这些改装了,不管是可调电源还是可调模块,现在都满大街都是了,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了,还比改装的稳定

网友:
以前改过类似的,稍微要懂点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