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AB+三星K9OKGY8S7C开不出来

楼主(2022-04-26):
手头有个众拾的120G固态,主控是2258AB   颗粒是三星K9OKGY8S7C,id是:EC, 1A, 88, 1F, 70, C8,用什么工具开都卡run ISP fail(50),各位有开成功过的吗?

网友A:
不是有专开工具吗,找一下俄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开工具吗,找一下俄站

找过,没有啊,用专业那个也是卡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过,没有啊,用专业那个也是卡这个

看看ID 认全了没有  DISPLAY ALL     ADJ也勾上

网友:
我有一片,单贴,但开卡报错坏块太多,结果开一半没问题,全开也过,但不能用,一没试就掉固件了

楼主:
也是一个RUN ISP fail

网友B:
设置了容量?这颗粒应该是128G的吧?你设了64G。半容一样可以开才是啊,0720A的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容量?这颗粒应该是128G的吧?你设了64G。半容一样可以开才是啊,0720A的试过没有? ...

设了120G都开不出,我试试64g,0720A也试过了 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Q0719A开

老哥,这个okgy8s7c要用720开。。。。719大概率卡run is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个okgy8s7c要用720开。。。。719大概率卡run isp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这个版本,我一直用,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