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9 主控 东芝256G TLK 颗粒 量产失败

楼主(2022-04-26):
PS2251-09 主控 东芝256G TLK 颗粒 量产到call+FW+(Vcc+18+94%卡住了+U盘灯暗了 然后票红 提示S0,0x 1102
失败后短接主控显示成ps2251-07
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群联2309我不会玩,不过可以试试群联MPTOOL 5.13(白片工具,黑片开不了)

网友:
之前有过类似经历,我的是颗粒有问题了,拆下来发现新增大量坏块,一开始还能上918,后来又掉盘,只能上安国了,不知道和你的是否一样
我的使用感觉是,群联主控特别容易让颗粒报废

网友:
你先用MPALL刷固件 再用STTOOL低格就OK了

网友:
MPALL刷固件 再用STTOOL低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