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闲置几年放坏了的 佳能CP-200热升华打印机并求助

楼主(2022-04-26):
10多年前买了台佳能CP200热升华打印机、打印彩色照片效果很好、但是色带盒跟相纸挺贵的、没打多少照片就收起来束之高阁了、这几天偶然翻到、色带相纸都还有、就想拿来打几张照片、插电开机有电机齿轮动作的声音、机器绿色指示灯也正常亮起、可是用数据线连接数码相机无法打印、相机屏幕显示“请检查所连接的设备”;数据线连接电脑安装驱动提示“检测不到打印机端口”电脑设备管理--其他设备下有一个“Canon CP-200”设备、电脑连接也是无法识别无法打印、求助大伙、有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吗?怎么解决问题?请指教。

电源输出直流24V是没问题的、估摸是主板有问题了吧、USB接口芯片坏了?烧录的程序丢失了?拆开看了下、也没看出啥原件损坏、
上壳4颗螺丝固定

底壳3颗螺丝

齿轮组

两电机

拆掉铝箔屏蔽罩就看见主板了

主板背面

光机芯

网友:
插24V的电源了吗?换一条质量好的USB线试试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吧

网友A:
既然已经10多年了,不检查一下驱动?盲目拆机,只会增加问题吧?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有个通病~传动齿轮开裂

网友:
换WINXP系统试试

网友:
这机器 我也用过。连接电脑必须安装驱动

网友:
电脑装驱动,还有这佳能打印机能直连索尼相机?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1、正常是可以用数码相机USB数据线直接连接打印的、现在是出问题数码相机识别不了打印机无法打印了呀;2、电脑上是要装打印机驱动的、现在问题是驱动装到最后一步出现检测不到打印机端口无法继续的问题、电脑系统是WIN10;数据线换过了、电脑USB也换了试了,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原来有个CP910,好像是这个型号,也是突然一条就挂了,拆开没找到原因,扔了,前后也就打印个200张左右。算算打印一张成本有5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10多年了,不检查一下驱动?盲目拆机,只会增加问题吧?

对呀,总觉得不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玩意快扔了吧!耗材用不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1、正常是可以用数码相机USB数据线直接连接打印的、现在是出问题数码相机识别不了打印机无法 ...

早期产品很可能没WIN10的驱动,试试用WIN7。

网友:
有可能端口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1、正常是可以用数码相机USB数据线直接连接打印的、现在是出问题数码相机识别不了打印机无法 ...

我有买过,当时已经是win10系统的天下了,然后查了一下都说CP900的驱动不支持win10,就买了1200。这一款CP200,win10可能支持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产品很可能没WIN10的驱动,试试用WIN7。

我当时考虑CP900的时候都说没有win10驱动,这个可能要XP了

网友:
只能打印热敏纸

网友B:
这个机器是只能打印专用的照片纸,必须要配合热升华色带,不是普通热敏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只能打印专用的照片纸,必须要配合热升华色带,不是普通热敏纸
...

哦,你解释就知道了

网友:
换Win7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