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电池被我戳破了

楼主(2022-04-26):
十块钱的充电宝很重,我以为里面有配重。拆开并没有,只是电池的重量。但聚合物锂电池好像被我戳破了,我用透明胶带贴上还能用吗

网友:
用哥俩好沾住,胶带密封没强度。

网友:
破了好像会放屁有闻到香味吗

网友:
有水出来吗  有水出来就不要用了  味道难闻 危险  正负短路危险

网友:
破了只是暂时能用,就算你用胶补了,戳破的部位里边会结出硬块,并且电池一样会出现鼓包,容量直线下降

网友:
带病工作,当心放烟花

网友:
作为随身携带不建议了,但你可以拿去太阳能路灯使用之类呗

网友:
用995结构胶粘,照用不误!

网友:
没伤到电池芯问题不大

网友:
这电池完全没有用了,时间一久破口的位置旁边,就会起疙瘩,然后直接失效,严重的可能会起火

网友:
危险了,锂电在充满电的时,漏气会着火的

网友:
整点704胶密封起来

网友:
没事,用ab胶把破的地方封牢,定心用。胶带封不行,容易漏。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换了吧

网友:
密封胶打好就好了,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
真要出现上面提的几种现象真戳破了哪为了安全最好別用了

网友:
以后要小心使用了。

网友:
跟前放个灭火器。

网友:
赶快仍,锂电破了进了氧气就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