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直磨机组装记录

楼主(2022-04-26):
苦于拍卖都没见到良明的直磨机,等了很久了按捺不住了在咸鱼买了一个配件机回来

这机就缺一块主控板,又在咸鱼找了好久找到一块主控,这款直磨机的主控现在少之又少,因为这款机应该是21年才出来的。咸鱼有些这机是用其他主控改装 的。我是不能接受。

良明原装直磨驱动,新的都没档位贴纸的  拆贴纸

贴好贴纸

准备焊定子线圈

螺丝固定后焊接

入住

装好螺丝 看成品

最后上大招    全家福

网友A:
起子机多少钱买的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子机多少钱买的 什么型号?

这起子本是电扳手,我把电扳手的波箱换成起子波箱头,原装起子没档位调节 。感觉带1 2 3 自动4挡的起子更实用

网友B:
良明的打孔机还是很便宜的,就是电池和充电器太坑,改其它电池又不好改,无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良明的打孔机还是很便宜的,就是电池和充电器太坑,改其它电池又不好改,无爱 ...

我怎么感觉正好说反了,良明的坏电池,10几元一个,还有更便宜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正好说反了,良明的坏电池,10几元一个,还有更便宜的吗?

求个链接 或者关键词 我去看看

网友:
又看到一个良明粉,四档转速调节,转起来应该风噪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个链接 或者关键词 我去看看

某鱼大量供货

网友:
同样是良明粉,从博世转投来的,看重的就是良明电池可以方便的改造他用,充电方便无协议,防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