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盛普SP53180高精度频率计拆解+维修

楼主(2022-04-26):
机器是闲鱼收来的,先上参数

SP53180高精度频率计是我公司新研制的高精度频率计,测频分辨率达到10 位/秒。它以高性能的AVR单片机为核心,进行功能控制、测量时序控制、数据处理和测量显示。SP53180除不具有精密测时功能外,其余指标均同与SP53131。
#通道1频率可达225MHz,测量最高频率可达10GHz(选件)。(此机带3G频率选件)
#大规模集成电路和CPLD器件,提高仪器的可靠性。
#测量精度高,分辨率可达每秒10位。
#仪器采用12位VFD显示,造型美观;体积小,操作舒适。

这是刚收来的时候的图

外观看起来还可以

输入10M信号频率计没有任何反应,显示0HZ

拆开看看

于是在我一顿瞎折腾之后发现内部的恒温晶振没有信号输出
就是这玩意

这玩意有我巴掌大
于是我把恒温晶振拆下来测了下,还是没任何输出,证明就是他坏了
这玩意是套娃的,一个大外壳里面还套着个小的恒温晶振.

反正都是坏的 拆开开开吧

这个恒温晶振里面的做工很差,阻焊剂一大堆,原件也是歪歪扭扭的

找到故障原因了于是上淘宝买了个拆机的恒温晶振换上
在淘宝找到了频率和电压一样的了

换好之后是这样的

最外面的罩子还没有罩上拍的罩

然后就是插电开机,打开信号源,输入信号到频率计

轻松秒杀

网友:
这机器用料不错, 能用恒温晶振

网友:
这个不错,比我的高级多了。

网友:
厉害,精准判断到了故障点。

网友A:
这个OCXO撑死算个TCXO,连个恒温槽都没有,纯属假冒伪劣的产品。

网友:
怎么不是有源温补晶振。

网友:
怎么看起来有点山寨的感觉……

网友:
能快速找到故障点是个高手

网友B:
这玩意维修后是不是要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维修后是不是要校准啊

是的,到时候找个GPSDO来校准下

网友:
套娃是为了恒温吧,多穿一件,保暖效果好

网友C:
这机器一代机器我有一台, 里面的做工和屎一样, 3个屏蔽盒那种结构, 还有割线,飞线;

更加离谱的事情是,有个RS232的小板,排针所有引脚都漏焊,不是一个引脚,是所有的引脚

然后那个开关电源,还会滋滋的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一代机器我有一台, 里面的做工和屎一样, 3个屏蔽盒那种结构, 还有割线,飞线;

更加离谱的事情是 ...

看来我这个版本比较后了,已经是改用R牛了

网友:
能用就行,关键是价格

网友:
这玩意有什么用?我也有一台,苦于没有线始终不会用也不知道用来测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到时候找个GPSDO来校准下

我看都是到计量局去校准,费用超级贵

网友:
虽然看不懂也要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OCXO撑死算个TCXO,连个恒温槽都没有,纯属假冒伪劣的产品。

如果晶振上缠了加热丝,加上那么多电路控制温度,就是恒温晶振,恒温晶振不一定有恒温槽,在小晶体上穿加热衣服,再加大的盒子保温,就是恒温晶体了,这种晶体工作温度一般在60度左右,所以工作的时候用手摸应该有温度的(里面有隔热棉,不会像60度那么烫)。只不过当年中国的工艺只能那样,每个产品都还要手工调校,所以看起来都感觉很山寨。

网友:
主板4层,不知道是否带有内插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