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ZJDG-2100型多功能电热锅电源插头插座烧蚀

楼主(2022-04-26):
   同事的ZJDG-2100型多功能电热锅上电空开跳闸,经查为电源线处短路所致,同时电源插头插座也烧蚀损坏

塑料壳体有熔化迹象

电源插座高热形变

插头插座烧蚀

劣质电源线短路

左侧为ATX电源上拆得的

更换完毕

以下为三个发热管的电阻值实测

网友A:
这样用很容易出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很容易出事的

把字变个淡一点的,晃眼睛

网友:
为什么我啥都有,有一个楼主差不多的,类似的,我那个是方形底座,要好看一点

网友:
里面的电线细

网友:
这个锅看上去挺厚实的

网友:
还好没出更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在拔插头的时候有拽着电线的习惯

网友:
3个发热丝,控制不同的发热丝才达到不同功率

网友:
插入座塑料烧成这样还真够用危险的

网友:
这是便宜的产品,好一点带温控或者定时功能,而且里面的线芯都是硅胶特氟龙线材。

网友:
用电磁炉比这个强些吧

网友:
换一个新的插座完事

楼主:
电源线铜包铝,插头的插脚铝质的

网友:
没有电磁炉好用

楼主:
四个开关也都有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
大概率电器,电源线品质很重要。

网友:
昨天给丈母娘修电饭锅 差不多毛病 品字线插头插座烧的融一起了正好前几天买了两对头子换上完事

网友:
电源线像是铜包铝的。

网友:
质量堪忧啊,塑料都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