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富士施乐CP105系列打印机042-372、092-651故障码解决方案分享

楼主(2022-04-26):
富士施乐CP105系列打印机042-372,092-651的解决方案分享

      最近收得一台富士施乐CP215W彩色打印机,经仔细清理装机后报042-372故障码,机器不能运行。这是齿轮离合组件故障。其原因就是离合器压盘过大,凸轮只压了其边缘,压不下去。小改了几次,都不见效果,还是报错误码,机器不能启动成功。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092-651报错码只是芯片坏,或接触不良,或计数满,换一个芯片就好了。什么载体不载体的,都是忽悠人的说法。载体就是碳粉的一种成分而已,就把它当做碳粉就好了。我换了粉盒芯片就好了,我的粉盒是空的,一点粉也没有,但是粉辊盒里是满粉。富士施乐的碳粉是带磁性的,可以看到碳粉在粉辊上是立起来的,是吸附在上面的。
      现把042-372故障改造方法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
1,收紧小弹簧。
2,给小弹簧的齿轮轴加装限位销。
3,更换离合齿轮组件。
     第三步是关键。网上有一种解决方案没有公开,只供维修店使用,我也不舍得花钱去买它。呵呵,估计就是我说的第三种方法。那种只卖套件,不卖散件,要是卖散件就露馅了,呵呵!还有一种离谱的解决办法,就是按住继电器旋转马达听到一声响就好了。这只是勉强碰巧行,卡的比较紧的情况毫无效果,听不到复位声。
                                                                                                    矿坛,数码之家 duxaaa/auxccc奉上
                                                                                                    2022年4月

网友:
这个型号没遇到过,载体确实是必须的,不是你说的可有可无,只能说你刚好不是缺载体的问题。

网友:
超级难拆装的机器
特麻烦

网友:
这个机子拆装超级麻烦的。这个故障印象中是黑白彩色切换,一般打黑白不影响。反正不常用彩色,报这个错误时,我都是关机,拍一下,大力出奇迹,再开机就能用了。不行就多拍几次,现在还能坚持

网友:
施乐的机器没有点水平还真用不长

网友:
施乐p205b 10年前买的 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