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正12V10A开关电源改装可调电源方法。补充更新

楼主(2022-04-26):
我有一个金正开关电源,想学着改成可调稳压电源,要求是改成24V,5A,电压电流可调。如果24V不能保证,能保15V也行。各位改装过电源的给出个方

案吧。之前也看了不少电源相关的改造方法,主要是这个电路中芯片494第16脚的接线方法不同,还有13.14.15脚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找到相似的改装方

案,不知该怎么改了,电路图是参照另一个电路图是一点点跑出来的,应该没有什么错误,元件标注可能有点乱,供各位参考

网友A:
基本与明纬电源一个改法,坛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与明纬电源一个改法,坛子有。

大概知道改法,但494的13.14.15.16.脚接线不同,照葫芦画瓢画不下去了,所以咨询一下,见笑了。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下。

谢谢了,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下。

想多学学各位的改装方法,集思广意,增加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下。

第一次见这么改法的,你改成功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么改法的,你改成功过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再说,这也不用多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条条大路通罗马。再说,这也不用多麻烦。

温总,前辈,他们真的认为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总,前辈,他们真的认为很复杂的

哈哈。要五个蚊子?

网友E:
24v不是问题,改桥式整流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不是问题,改桥式整流就有了

没改桥整流电压就可以调到24V了。电位器加在2脚电阻与14脚之间了。调流还没改呢,不太确定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参考下。

按照这个调电流的接法,试过了,不能调整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调电流的接法,试过了,不能调整电流。

电流采样的康铜丝呢?你这个参照猪蹄煮不烂ATX电源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采样的康铜丝呢?你这个参照猪蹄煮不烂ATX电源的改

这个电源没有电流采样电阻啊,494有几个脚的接线不同于那个常见的图纸,所以不知是否要按那张图改一下线路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没有电流采样电阻啊,494有几个脚的接线不同于那个常见的图纸,所以不知是否要按那张图改一下线 ...

没有采样电阻怎么调流,加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没有电流采样电阻啊,494有几个脚的接线不同于那个常见的图纸,所以不知是否要按那张图改一下线 ...

494不就那么2路,一路电压一路电流,2脚15脚给定基准,1脚16脚取样反馈,电压好说,先确定基准调节的最大值,再确定输出电压的最大值,2值比例就是电压取样分压比,电流要按照你想要的最大电流×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来确定基准调节的最大值,一般是0.几Ⅴ(这个2种方案,一种是电位器上端电压等于基准最大值,调节端直连494的,另一种是电位器输出0到5V后再加分压电阻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搞明白,16脚(电源输出负极)是电流取样的+,康铜丝变压器端才是电流取样的地,所以调流电位器和分压电阻的地是不能接在电源负极的,按照我上面说的改其实不难,至于真正的麻烦事再慢慢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94不就那么2路,一路电压一路电流,2脚15脚给定基准,1脚16脚取样反馈,电压好说,先确定基准调节的最大 ...

此电路电压调整已改好,在2脚与14脚之间加的10K电位器,R30更换为465欧电阻,暂定输出电压20V,过程很顺利。
电流调整准备按照你说的试一下,现在定购的水泥电阻还没到,要再等等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电路电压调整已改好,在2脚与14脚之间加的10K电位器,R30更换为465欧电阻,暂定输出电压20V,过程很顺 ...

呃,你要改固定电压可以这样改,想要可调的你这样改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2022-06-25):
金正12V10A开关电源改装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