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控制器线序求助

楼主(2022-04-26):
原电动车控制器损坏,朋友给了一个台铃的电动车控制器。上面的接线口儿和我原电动车不一样。求助论坛大神帮忙看一下线序名称都是如何定义,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的电源线,电机线,霍尔线,报警线,不知道车灯,转把,刹车如何接线定义?请大神帮助一下。(8颗线的这个扁插头)

网友A:
黄绿低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绿低刹

谢谢大神,其余的转把,车灯您知道线序定义吗?再次感谢。

网友B:
找台铃维修点问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台铃维修点问更可靠。

主要是现在疫情防控,出不去啊,哎!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疫情防控,出不去啊,哎!谢谢谢谢!

一般电路板上有标注,把电路板拆出来拍照上传,让坛友帮你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路板上有标注,把电路板拆出来拍照上传,让坛友帮你判别。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C:
现在电动车控制器没有统一的接口标准,颜色各异,所以各个品牌都不一样,确实要问清楚才行,免得接上去就打火了。

网友:
参考下。一般只要正负线不搞错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

拍的不太清楚,帮忙看看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的不太清楚,帮忙看看吧!谢谢

尽量把线连接处的标识清楚地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把线连接处的标识清楚地拍出来。

谢谢谢谢!

网友:
其它线在另一面上,也要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动车控制器没有统一的接口标准,颜色各异,所以各个品牌都不一样,确实要问清楚才行,免得接上去就打 ...

要是像机箱电源模组接口就好了,根据需要选择合适模组线,支持简化走线无感无刷模式,完整走线有感无刷,模拟和数字转把自动识别。智能模组更好,分为功率部分输入和三相输出,60和120度自动识别霍尔,智能识别转把等信号。

网友:
先确认你的电机霍尔相角位是不是120度的

网友D:
功能线都在八根排线里  红灰黑 应该转把 其他你用表量量电压4.2或5V  功能线一般接地有效   双速--把车子转起来  可以用一根线一端接地一端触碰剩下的线如果有变化就是双速功能线  P档--启动车子不转  用线触碰一下线头 再转转把  车子管用就是P档线  不管用重复上面的 另外刹车也会解除P档  区分刹车断电  一直接地 车子不转  断开车子转动  基本就是刹车断电了  其他功能用不用都可以  一线通必须表头支持才行  速度线可以用表量量哪根线和三根相线通 就是了 (也有速度线从单片机直接输出的 个别控制器才会有  基本都是从相线接出来一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功能线都在八根排线里  红灰黑 应该转把 其他你用表量量电压4.2或5V  功能线一般接地有效   双速--把车子转 ...

请问行家:我这个控制器三根电机相线和霍尔线都是同色的,随便接吗?错了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行家:我这个控制器三根电机相线和霍尔线都是同色的,随便接吗?错了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

应该是先把霍尔插好,然后3根粗线轮换交换试前进后退

网友:
电动车难搞的,很多接头没有统一标准,第一次搞,查线就头大了。五颜六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线都在八根排线里  红灰黑 应该转把 其他你用表量量电压4.2或5V  功能线一般接地有效   双速--把车子转 ...

谢谢哥们,我用表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