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偿求助 能同时接两个设备的U盘

楼主(2022-04-26):
大佬们 ,由于特殊原因 我这需要一个U盘能同时接两个设备(两个设备可以同时连接U盘) 两个设备中都能看见设备,两个设备可以不在同一时间读写U盘内的数据

如果有大佬给能帮忙做出来的 ,小弟愿奉上500茶水费。如果能给出解决方案的,小弟也愿意奉上1000M币。

要求2.0 32G即可

时效2个月

网友A:
有“无线U盘”或“Wi-Fi U盘”,你搜介绍看看。

网友:
关键两个设备是怎么样的设备?如果两个设备是电脑,一主一从,实时共享U盘应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USB实时两台电脑对拷的,可以了解一下原理

网友:
感觉你的需求用NAS更好,

网友:
我也觉得要么就wifi 盘了,最便宜的方案了!或者有那个wifi sd卡,这个应该也能两个设备读取吧!

网友:
带U口的路由器

网友:
做一个web服务,对该U盘读写呗,那些无线共享器也行,插一个U盘,自带wifi,多个设备可以连一个,不过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貌似一个USB设备只能同时连接一个主机。你要实现,只能通过共享,用其他系统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一拔一插的事, 为什么一定要两台设备同时访问呢?
目前U盘是没办法做到的,毕竟U盘在电脑硬件中被定义为可移动存储设备,并不是类似网口或者以前的9针串口可以实现双向通讯作用的接口。
也许以后会有支持这种协议的存储设备吧,也或者永远不会有。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用个NAS或云盘做中转不是美美的?

网友:
U盘插到电脑A
在电脑A 共享U盘

在同一网络的电脑B
创建网络磁盘机, 即电脑A 共享出来的U盘, 给一个代号,

即可以同时共用, 不需另外的设备

网友:
就是买个支持USB网络驱动器的路由器,把U盘插到上边呗,看我的帖子

网友:
我们公司是内网办公。都是虚拟机。在服务器上搞个共享网盘。任何人只要在电脑创建个路径就可以用网盘…只要路径能连接到网盘。都可以读写。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

网友:
可能无解吧, 需要共享网盘来实现

网友:
两个设备同时连接U盘,牵涉到数据同步的问题,U盘在设计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这种事情,这种设计放弃吧,只能改方案,比如上面说的WIFI U盘,NAS之类。

网友:
我感觉我能想的办法LS的几个朋友都说了,再或者用NAS,或者用USB连重新对接试试?

网友:
同时插两个USB 也不是可以实现。
不过这 500RMB 茶水费不太够啊

还是老实用共享吧。

网友:
估计这人连ip地址都不知道在哪设置

网友:
做一条2个头的USB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线U盘”或“Wi-Fi U盘”,你搜介绍看看。

我去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