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偶然看到的一个现象

楼主(2022-04-26):
刚才试了一下压电陶瓷片的响度,结果无意中发现压电陶瓷片上有一道裂痕,加音频(用表量交流电压60V左右)信号推动,居然有电火花产生。用万用表测量裂痕的两侧无阻值,裂痕的同侧有阻值。用焊锡连通裂痕后,再量两侧有阻值,而且响度也比原来大了些。
想来是:得电侧使压电陶瓷片工作产生振动,而此振动带动了未得电侧,从而使这一侧的压电陶瓷因振动产生电压。而此电压与加在另一侧的电压反相,故而产生火花。
不知对否?

网友:
重要的是生成的电压足够高,就会有电火花产生

网友:
压电陶瓷晶体产生火花是正常现象,只是常见仪表检测不到,除非是内阻相当高的仪表。

网友:
电转化成振动,振动转换成电

网友:
压电陶瓷太脆弱了。

网友:
这东西能上这么高电压?是不是可以当超声波贴片使用?

网友:
这手机拍照不错  啥型号

网友:
你再继续研究下去,要不与诺贝尔奖金擦肩而过了

网友A:
裂缝添加环氧胶等绝缘体试试,两侧都加上导电银胶,固定好导线,说不定火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裂缝添加环氧胶等绝缘体试试,两侧都加上导电银胶,固定好导线,说不定火花没了。 ...

那样楼主就研究不了压电效应了。

网友:
有裂缝后,没有连接电线的就成了一个“打火机点火电子“,由一个电生成振动变成了振动产生电。

网友B:
这应该是加湿器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缝添加环氧胶等绝缘体试试,两侧都加上导电银胶,固定好导线,说不定火花没了。 ...

在裂痕的一端,用焊锡连通后就好了。

网友C:
那个打火机的电打火不就是压电陶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加湿器上的吧。

网上买的,就是个单一的压电陶瓷片,与一个塑料片叠粘在一起,大概是为了增加发声体的面积吧。
压电陶瓷直径25mm,铜片直径35mm,塑料片直径46mm。

网友:
哈哈,压电片震动压电片,被震动压电片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打火机的电打火不就是压电陶瓷吗?

打火机是两个圆柱体压电陶瓷,上面弹簧蓄能,迅速释放撞击压电陶瓷。

网友:
机械变压器,声表面类似

网友: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过,压电陶瓷可以产生几千伏-的高压

网友:
认为分析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