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将小夜灯进行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

楼主(2022-04-26):
去年就买了几个直径4.5CM的小夜灯,利用旧手机锂电池升级了原带的小容量电池,为了降低亮度和延长待机使用时间,并根据原来所学的电阻定律推断,因为电压恒定,led灯珠是并联在输出端的,拆除灯珠可以减小输出电流,随后就拆除了几颗led灯珠,一直这样使用。大概40-50天左右充一次电。
前段时间跟风又买了几个2.5元的,又买了几个2600mah的大容量电池,再改造一下使用,还想去掉几颗灯珠以降低亮度。想着给大家分享一下,就随手测量一下改造前后的电流,用数据证实一下拆除几个灯珠能减小功率输出,延长待机使用时间。测量结果出乎意料,同时也验证了伟人说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想在此发帖,提醒一下其他朋友,led灯珠比较特殊,不能完全按照电阻定律来推断阻值和应用。
具体看各个阶段的照片吧,比较多,大家不要嫌啰嗦呀!

新买了5个小夜灯

2黄2白 1个可以选择黄白

内部主板图和背面电池图

购买的2600mah聚合物电池,利用1wled灯珠放完电,再充电,实测有2520mah,和标称值差不多,可能我没有完全放净电

去电小夜灯原来的电池,装上大容量电池

测量待机电流,是0.03ma  8个灯珠开灯时电流是 94ma左右,下一步准备拆除4个灯珠,心里想着亮灯时电流会降低一半左右

这种灯珠用电烙铁不好拆除,直接上尖嘴钳,拆除4个,测量结果出乎意料,亮灯电流还是94ma,基本不变,待机电流还是0.03ma,不变。比较震惊,心里还想着前一段在论坛上回复其他朋友的言论,拆除灯珠,降低输出电流和功率,增加待机时间的说法,可能会误导朋友。
但手里还有几种不同主板的小夜灯,想着,这次发表言论要慎重一些,决定 都 对比测量一番,再说结论。

拿出前几天已经改造的一个白色灯,2个灯亮时,电流时55.6ma,未改造的8个灯亮时是75.3ma,有一定变化,和黄色灯珠改变前后的测量结果基本一样不太一致,
可能和原电路上输出端带的有一个限流电阻有关系,今后去掉这个电阻,再做进一步验证

又拿出去年买的小直径的小夜灯,也是黄光,其中一个是去掉了2个灯珠,只有两个灯珠亮,一个是四个灯珠亮,测量结果还是近似,输出电流基本不变。

至此,总结一下, 用去掉灯珠达到降低输出电流,延长待机的方法 不可行。

     想达到降低小夜灯亮度和增加延长时间的办法,就是增加输出线路的限流电阻。

下面接着验证这一方法。

  这几种主板,有的开关三极管Q1输出端带的有限流电阻,有的没有带。把没有带的用小刀在输出端铜箔上划几下,划断,然后挂掉保护层漆膜,露出铜箔,焊接上一个限流电阻,我用30欧的。

测量结果是42ma,用47欧的会更低一些,亮度更弱一点,适合半夜起来方便用,不刺眼。

接着又把改过的只有2个灯珠的白色灯再改一下,这种板子带的有一个15欧限流电阻,换成51欧的后,电流降到27ma,比较合用。

至此,小夜灯改造完毕,通过此次测量电流验证了伟人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推论。

和坛友共同分享一下,谢谢观看。

另外,还有一点不太明白,这种小夜灯上的开关三极管是y1或者j3y,对应型号是s8050,没有恒流特性,为什么输出电路上,并联的led灯珠增加几个或者去掉几个,输出电流基本恒定不变呢?请知道坛友释惑。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我买的双色版泉芯芯片的没人的时候会自动亮灯,一晚上电就耗光了

网友:
麻烦你把3极管驱动灯的电路图画一下,灯我买了,但一直没发货,我只能盲猜了,3极管电路起到开关和恒流的作用。电路里或许有个基准电压,然后用这电压串个电阻给3极管基级供电,使3极管处在放大状态,这样集电极的电流就不会变化了,这样锂电池电压从4.2伏慢慢降到3.6伏,LED的亮度也不会变。你说的限流电阻其实是给3极管分散功率的。

网友:
都不用钱的吗,撸这么多

网友:
有限流电阻的可以通过加大电阻来降低电流。若是恒流驱动的就没用的。

网友:
可以啊看看怎么降低灵敏度,光还很亮的时候就开始感应了。

网友:
LED是非线性元件,也就是不符合欧姆定律,或者说“电阻”随电压变化,也可以理解为R U I之间不是一次关系。

网友:
买一个吃灰就好了,买这么多一起吃灰吗

网友A:
当掌握LED的伏安特性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偏差了

网友:
灯珠是并联的,去掉几个灯珠,增加流过每个灯珠的电流,总电流不减小。增大串联电阻减小了电流,但是有人说电阻上消耗的电能要增加

网友:
经典双三极管恒流,可以恒流的xxxMA以下  理论 0.6v/R,单的要看电路图了,可能是双的变形态。

网友:
今夜星光灿烂啊

网友:
想改变电流不用串限流电阻,改变输出三极管前面的一个电阻就可以,没记错的话应该R7 103那个,我买了两个都是改小那个电阻加输出电流,然后补充灯珠数量,换大容量锂电。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锂电保护方面,这个灯是没有的,全靠灯光变暗来提醒该充电了,但是根据我测试,灯光变暗之后,电压已经很低了,可能3v以下了,并且电压低的情况下,电流较低灯光减弱放缓,所以可能当你发现灯光暗的时候电池已经饿了很久了,这样电池很容易鼓包。我自己的处理办法是加个二极管,串联在电池输出部分的线路里,使电池的供电电压降低零点几伏,这样电池剩3.3V左右灯光就已经很暗了,电流也很小了,电池不容易饿。由于充电部分不经过另外加的二极管,所以充电电压没影响。

网友B:
LED灯的驱动大都是恒流电路,那个8脚IC就是恒流驱动IC。一般改变IC的外围电路(电阻)就能改变输出电流,看不清型号,按型号搜索一下IC的原理图可知道改变那一个电阻。

网友:
三极管并非只有导通和截至,还有线性放大状态,可以实现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的驱动大都是恒流电路,那个8脚IC就是恒流驱动IC。一般改变IC的外围电路(电阻)就能改变输出电流,看 ...

那个8脚IC是 红外热释处理器IC,不是恒流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掌握LED的伏安特性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偏差了

是的,以前没有学习过led的伏安特性,刚才百度了一下,是比较特殊,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