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4V灯带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2-04-26):
灯带坏了,顺便就把开关电源拆下来。
标签写的是24V6.25A,那不就是150W吗,拆开看用料不像那么大功率的

电路好简单啊,比IT设备用的12V/2A电源简单多了

网友A:
150W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450v350uf电容?

网友C:
简单并且是实用的。

网友:
上面没有看到集成块

网友:
粗看变压器个头应该差不多,就看电容够不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50v350uf电容?

330的电容,应该也够用了

楼主:
楼上替我说了,是33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W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这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并且是实用的。

此话怎讲?是电路简单,不求电源精准(电阻限流的LED灯带,电压差不多就行),但是功率足够的意思吗?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有一个5脚的大功率元件,正面涂有散热胶,不知道是不是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0的电容,应该也够用了

感谢!这就放心了

网友E:
灯带电源只要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就可以。

网友:
这是24v的这个头6安还是可以达到的,看那电容感觉像是黑金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带电源只要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就可以。

谢谢!准备改电压为12V,配12V低亮度等待,电流可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