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鱼购买电蚊拍上当了 再请问下怎么改造

楼主(2022-04-26):
去年在闲鱼购买的,应该是在这个论坛还是矿坛看到,卖家说是内置锂电,然后看到充电口还是micro USB插座,就购买了3把,到货后就闲置了,最近才找出来用,但充电后感觉不耐用,于是拆开看,居然是铅酸电池的。晕死,不到15元的电蚊拍都能造假啊!用5V的充电器接充电口测试了铅酸电池这边的电压,居然是直通。输入是5V,这边铅酸电池就是5V。。太垃圾了。

扔了可惜了,家里还有几百节18650电池,想问下高手,这个怎么改造成锂电呢?谢谢!

网友:
直接上充电小板,上锂电就ok

网友:
几块钱买一片通用的锂电池充电小板就可以了,比如TP4056的。如果你的锂电池不带保护板,就买那种带过充过放保护的充电板。

网友:
直接上18650不可以么?

网友:
哈哈,楼主不知道咸鱼水深吗

网友:
搞个老式旧手机的电池换上去就好,自带保护板

网友:
10856加4056充放电小板就OK了。

网友:
我买的二个电蚊拍都是小铅蓄电池的,充电一次可以用一年。这个小玩意能用就行,何必非要个锂电池的。

网友:
是不经常上论坛吗?这种改造帖子都有不少了,这个有Micro USB的更简单,把充电口后面那个防止倒灌的二极管拆了,按照图上说的操作,然后接个TP4056串在中间就行了,TP4056的输出接二极管和PCB那里切断的后端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原充电电路不要,加个带保护的4056充电小板就行了

网友:
骗人就不对了

网友:
父亲看的每日白菜精选也是,最便宜13元电蚊拍,好在有图片和400mah能看出铅酸,23元才是锂电款。楼主的说明太坑,说成锂电池,实际是铅酸,没说明3月充一次电,避免过放电失效。

网友:
如果原来是220V输入的改锂电还要动点脑,5V输入的最简单了

网友:
这个电池用好了也可以用几年的,存放没有充满,充满没有关电源,偷偷的漏电,直接上锂电池吧,充电要安全就上个保护板,就这样也可以充电,得定时充电,不然过冲非常危险。

网友:
铅酸都是多少年前的东西了,一个不小心电池就没用了!

网友:
才2倍压的     电压有点低  打蚊子不利索

网友:
简单的改可直接上18650

网友:
上4056板就可以

网友:
我是直接加个小版,改电路改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