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2246en开卡成功了,跑圈写入成功但是效验失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26):
(图片)

网友:
有新增坏块,需要跑RDT并重新开卡

网友:
颗粒不稳了,跑RDT降容开吧

网友:
闪存可能有问题,可以上清空架,清空再开看看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再跑一圈,看看坏块是不是被自动替换了,如果还有就再跑一圈,之前某宝买的一个固态就这样,跑了3圈,坏块才替换干净

网友:
也有可能虚焊了,焊风枪再吹吹,重新量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