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风扇通病,连杆断轴维修

楼主(2022-04-26):
断轴,查了一下配件价格,125元,差不多够买得一台了。于是发挥折腾精神。先用502粘好,再给断轴处打孔,开糟,用打线绑起来,再滴上502。感觉挺牢固的。修好之后才发现某鱼上有民间自制的配件卖,3D打印的,还有不锈钢焊接的。看来米家风扇这个断轴不是一台两台,估计大部分都有这问题。

网友:
这么重要的地方竟然是塑料的,还这么薄,究竟是省材料钱还是计划报废?就是某宝上的杂牌也不至于这么差劲!

网友:
现在的电商大都是这种塑料支架,很容易断

网友:
这么多坏的   应该召回吧

网友:
搞点铁管汗一个代替

网友A:
拿铜柱车一个哈哈

网友:
AB胶不好点?

网友:
这么重要的地方竟然用这么薄的塑料

网友:
难修的地方,设计问题

网友:
断了才对,要不断,家生产那么多的风扇卖给谁?

网友:
应该在里孔在衬一个金属管。用电烙铁热压进去

网友:
这用料真的无语,买个先锋变频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铜柱车一个哈哈

杀鸡焉用宰牛刀  铝棒就可以 铜太贵了 哈哈

网友:
这外科手术作的不错

网友:
以前是忠实的米粉,后来连续买的几件产品都不理想,不粉了。

网友:
上车床搞一个金属的吧,这样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以前有一台艾美特风扇也是,电机太重了,类似米家这个位置也是塑料的,老断,换了两次终于废了它。电机是实打实的结实啊!

网友:
设计的人下面都知道加金属套管。。。上面却不加。。。故意的。。。

网友:
手艺不错,可能是塑料件材质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厂家使用的材料有问题,或者是塑料配方批次性弄错,所以造成大批次的次品。如果米家负责任,要回头客,应该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