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解瑞福特视频会议无线键盘/带轨迹球 改造功能键锂电池(RADFORT KB-002-01)

楼主(2022-04-26):
这个好几年了,由于是用4节5号电池工作的,所以当时拆开看了下,也没有用起来,一直吃灰

前几天想操作远处的一个电脑,手上没有无线键鼠,想着这个的主机都不知在哪里了,改成普通的用吧

一、拆机

键盘接口

里面空空

唯一一块主板

背面没有元件

滚球(机械)鼠标

拆开清一下灰

主要元件
NRF2402 无线单发射的芯片

3.3V稳压

MCU

接收端

正反面

主要元件:
Holtek(合泰)HT82K96E
8位USB多媒体键盘编码器8位 OTP MCU [8-Bit USB Multimedia Keyboard Encoder OTP MCU]

nRF2401/nRF2401A是接收发射合一芯片,即可以接收数据,也可以发射数据,工作方式为半双。
NRF2402是单发射的芯片, 只能发射数据, 不能接收数据, 可以和2401配套使用目前还没有单接收芯片。

93LC46 是串行 EEPROM

Holtek(合泰)HT82K96E
8位USB多媒体键盘编码器8位 OTP MCU [8-Bit USB Multimedia Keyboard Encoder OTP MCU]

二、改为锂电池供电

先找电池、充电板,miniUSB接口,摆放一下

充电口用以前的废板,只用U口,长度正好卡在里面,受力较好
壳子上开好洞

充电没有4056,使用了一个以前充电宝的板子,去掉输出

充电使用了MCP73861,放电使用了单片机及BOOT电路

当把放电电路去掉,并将充电电流设定为1.1A时,发现充一会电就自己停了

按理说MCP7386X 系列根据芯片温度限制充电电流。
热调节优化充电周期时间,同时保持器件可靠性。
如果进入热调节,定时器会自动减慢,以确保充电周期不会过早终止。
加强了散热也不行。

后来,发现这个电路中,单片机会在MCP73861停充,向其14脚发送一个EN信号,
所以又找了一个充电宝的板子,保留了单片机电路

解决了充电问题,将以前手机电池并联使用,增加续航能力

连接好

充电正常

固定各部

测试了一下充电板的静态功耗情况,刚上电时较大,是电平稳后功耗较小

测一下键盘的主板功耗:还是较大的,这个3300MAh的电池也就能用个二十天多一点

三、加电源开关

网上找了一个低功耗的单键双稳开关电路

仿真一下,可用。

搭起来

电池电压低时也能正常工作

开关电路的静态功耗是很小

四、改键盘上部不用的功能键

各部装好,电池电源的开关键盘使用了键盘上部一个“演讲稿”的键,在主板的适当位置增加了一个电源灯。

这里的鼠标左右键盘有键盘的左边,用鼠标时要双手操作

顺便在键盘的右边,利用“呼叫”、“哑音”键,也增加了一个鼠标的左右,方便单手操作

整体测试正常

整体情况

面板上增加电源指示

最终测试,正常

装好

这个键盘用在机房调试应该很方便。

经过几天测试发现:
1、键盘开机没有在使用时,时间长了,鼠标就不能动了,一定要先按键盘上的任意一个键,才能激活鼠标。
2、键盘上的功能键没有指示。如Num Lock键,由于数字与字母共用一个键,在输密码时不知是字母还是数字。而且,这个键盘上的Num Lock键与挂在USB口上的键盘的Num Lock键刚好相反。

谢谢观赏!!

楼主:
占位发资料

网友A:
剪刀口键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刀口键盘吗?

是剪刀脚键盘,也就是X架构键盘。

网友:
目测又要精华了

网友:
电源开关用自锁开关或拨动开关,电路应该会简单点。

网友B:
谢谢分享~优秀帖子,图文详细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优秀帖子,图文详细明确

不想再壳子上再开孔了,反正多余的按键有的是

网友C:
这个键盘竟然带轨迹球,某些场合很方便~

网友:
摩托罗拉电池,好久没见过了。

网友D:
这种球式的鼠标不好找了

网友E:
轨迹球比小红点好用多了

网友:
这玩意感觉有年头了

网友F:
键盘部分是机械键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键盘竟然带轨迹球,某些场合很方便~

严格的讲,称不上是轨迹球鼠标。
轨迹球鼠标反应速度和定位是很精准的。

这个键盘带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式机械鼠标,定位和反应都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球式的鼠标不好找了

是的,X宝上有的,但是反而贵的。
最早的这种机械鼠标好像用的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轨迹球比小红点好用多了

小红点靠的是压感,真心用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键盘部分是机械键盘吗?

不是的,就是ⅹ结构的笔记本键盘。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详细

网友:
恭喜又授精了

轨迹球没什么机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