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功放板上从哪取音频信号

楼主(2022-04-26):
有块功放板,想接个低音炮低音炮是有源的,大神们帮忙看看从哪里取音频信号

网友:
模拟功放从信号输入的一对几微法输入电容引脚上取信号。这种数字电路的没搞过

网友A:
看板子中间的两个8脚芯片是不是4558一类的运放,是的话,在运放输出端接音频信号,然后接到低音炮信号输入端。

网友:
参考汽车低音炮使用指南,可以高电平模式在喇叭端接出滤波电路,低电平模式是模拟接lineout,数字的按楼上的说法运放后面加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中间的两个8脚芯片是不是4558一类的运放,是的话,在运放输出端接音频信号,然后接到低音炮信号输入 ...

8脚芯片是LM2903M,也没查到什么资料,已经玩爆了一块板了,本人小白,基本不太懂

网友B:
既然低音炮是有源的,为什么要从这功放板取音频信号?直接从音源取出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中间的两个8脚芯片是不是4558一类的运放,是的话,在运放输出端接音频信号,然后接到低音炮信号输入 ...

叫什么双差分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低音炮是有源的,为什么要从这功放板取音频信号?直接从音源取出不好吗? ...

音源要用好几个,有蓝牙、aux、hdmi、光纤等,要切换着用,另外这块板子能蓝牙连接低音炮,但好像是加了密,一般的蓝牙模块不识别re

网友C:
看这电路板,觉得你可以在大规模集成电路板后面的两块小运放那里的大电容(黄色),用电容引出左右声道到低音炮的输入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电路板,觉得你可以在大规模集成电路板后面的两块小运放那里的大电容(黄色),用电容引出左右声道到低 ...

试过了,不行

楼主:
这个地方有无可能取出信号?这块板子有无线连接低音炮的功能,只是加了密,普通的模块配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