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什么便宜的NAS方案吗?蜗牛星际又涨价了!

楼主(2022-04-26):
矿难时搞了个蜗牛星际,入手时挺便宜,现在看了看貌似都要400以上了,现在还有什么便宜的NAS方案吗?穷人搞不起群晖,有便宜的方案就好了...

网友A:
直接去废品站收电脑,自己装黑群晖系统

网友:
性价比高,直接买二手工控机或者服务器的箱体。m Atx主板。这比群晖都好玩,除了难看。你可以上2.5G可以上10G,而且只是一张廉价的PCIE就解决了。也可以上SAS HBA扩展卡,32个硬盘都可以玩。

网友B:
j1900太老了,不建议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废品站收电脑,自己装黑群晖系统

电脑长时间开机功耗会不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太老了,不建议这个型号

是的,j1900看个1080p都可能卡死,尤其是天气热了,可是j1900不用风扇确实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j1900看个1080p都可能卡死,尤其是天气热了,可是j1900不用风扇确实安静 ...

建议n5095 n5105

网友C:
1037M的板子适合做NAS吗?

网友:
现在一些新型号低端CPU的功耗都不大,一般使用也就在十几二十多瓦,开启省电模式更低,反倒是一些老型号的台式机电源自身功耗在十几瓦很多,建议用DC-DCATX电源省电些

网友D:
要便宜那就去搞个蜗牛机箱,几十块,然后去买块用dc电源的itx主板,再去弄个大功率的二手笔记本电源,成本主要看你挑什么主板
要便宜就不要挑三拣四了,nas又不是htpc 主要做做存储和下载,我现在j1900装winserver2008 r2,hanewin做nfs服务器,挂一个彗星做下载服务器 挂一个foobar配合远程插件接usb dac做数字转盘,待机内存才700来m,日常4g内存根本用不完,而且稳如狗,我是蜗牛d款,不过我换了电源,啥都能省,电源不要省

网友:
g4560+h110+4g,400,功能够了也很省电~需要吗

网友:
还是蜗牛最好用,不用刷mac,自动休眠,关机,wol,定时开机也支持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7M的板子适合做NAS吗?

我之前用1037U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7M的板子适合做NAS吗?

性能太差了,放在3-4年前也就是还算凑合

网友E:
家用的话,90%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我觉得还是要以功耗为优先。
一般双盘nas,平均15W左右,4盘25-30W。
用i3cpu和电脑主板,起码要40-60W。
按照25W的差来算,一年要差200度电,电费差价就100了,5年就要500。把这500的差价算上吧~

如果不是24小时开机的,那随便选啥都行,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的话,90%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我觉得还是要以功耗为优先。
一般双盘nas,平均15W左右,4盘25-30W。
用i3 ...

nas一般24小时开机,而且是常年开机,功耗和稳定性是首要考虑的,性能只能排第三,现在用的j1900方案,不知道有没有更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便宜那就去搞个蜗牛机箱,几十块,然后去买块用dc电源的itx主板,再去弄个大功率的二手笔记本电源,成本 ...

我现在也是用的蜗牛的j1900,电源换成DC-DCATX能稳定些?还是能省电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nas一般24小时开机,而且是常年开机,功耗和稳定性是首要考虑的,性能只能排第三,现在用的j1900方案,不 ...

24h开机,还是选择低功耗cpu吧,j1900不错,性能有点过时,2020年是j3455-j4125,现在是j5005之流

网友:
整套涨价了,机箱电源顶多也就100吧,然后买个ITXH61+G2020也就100,性能强于J1900功耗也不是很高。

网友:
华硕有一款闪龙3850四核的主板,黄鱼8 90,再收个sonic那个机箱电源,80,剩下的随便配就行了,性能跟190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