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打了一个驱动板,出险mos管温度极高

楼主(2022-04-26):
我是根据这个做的,这个灯珠厂家说10w需要2到3a我直接把取样电阻短接,为什么冒烟了呢,灯泡四个串联
ps,我这用在48v电路上

楼主:
最大3000a也要有电阻吗50/3000=0.016
这么小的电阻真头大

网友A:
电流过大,mos内阻大,耗损大就热了。
cs电阻还是用正经货多并取值好点。

网友:
不冒烟才见鬼了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短接,没有电流反馈,纯粹是靠MOS内阻限流,电流不受控,肯定大。

网友C:
虽然这电阻很小,但并不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短接,没有电流反馈,纯粹是靠MOS内阻限流,电流不受控,肯定大。 ...

电阻选几瓦的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这电阻很小,但并不是零。

学习了,我以为板层线的电阻就够了,电阻选几瓦的合适呢,

楼主:
电阻等零件去哪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mos内阻大,耗损大就热了。
cs电阻还是用正经货多并取值好点。

多取点不亮

网友D:
取样R电阻短接  芯片就认为还没达到限制保护电压, 哪就加强MOS导通到vR ,取样R电阻短接假设电阻太小就算0.1 超过MOS最大持续电流定烧。
I=2A R=0.33  VR=IR=0.66V
取样R电阻短接假设电阻太小就算0.1   0.66V/0.1=6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样R电阻短接  芯片就认为还没达到限制保护电压, 哪就加强MOS导通到vR ,取样R电阻短接假设电阻太 ...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样R电阻短接  芯片就认为还没达到限制保护电压, 哪就加强MOS导通到vR ,取样R电阻短接假设电阻太 ...

前面能看懂后面没看懂,根据文件50mv除所需电流等于取样电阻,在取样电阻0.033左右是1500ma

楼主:
芯片供电电阻已经换成10k,去买个小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mos内阻大,耗损大就热了。
cs电阻还是用正经货多并取值好点。

算了算普通电阻就行,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p=i²r。p=0.125w.r=0.002。
i²=0.125/0.002=62.5.i=7.9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算普通电阻就行,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p=i²r。p=0.125w.r=0.002。
i²=0.125/0.002=62.5.i=7. ...

这个i理论上已经算是极限值了,建议留有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3000a也要有电阻吗50/3000=0.016
这么小的电阻真头大

正常 15A放电的电动车保护板电阻是0.002Ω 一般功率手电筒的是0.01Ω~0.05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等零件去哪买便宜

别的板子上拆最便宜  这种毫欧级别的采样一般体形都大 大号几毛钱一颗吧

网友E:
输出4个3V灯珠串联?线性降压,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4个3V灯珠串联?线性降压,效率很低

那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