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助,空调移机后的膨胀螺丝孔用什么封堵?

楼主(2022-04-26):
空调移机后的膨胀螺丝孔用什么封堵最美观,结构强度最能恢复到打孔之前的状态呢

网友:
将有孔的墙壁拆除,再按原来的方法重建。

网友:
墙体是什么材料都没说就问用什么补,还要补的和原来强度一样合适吗

网友:
还要结构强度最能恢复到打孔之前的状态,你不是强迫症,就是吹毛求疵了吧。

网友:
人造金刚石

网友:
一般还真没人管这个,螺丝也不好拔,甚至有的连空调支架也不要了

网友A:
如果严重影响结构强度,那得加固才行。否则用腻子填充,外面刷涂料即可。

网友:
取决于你给多少钱,比如在原位置浮雕两只小鸟或壁虎,

网友:
不用拔螺丝吧,  拔了就填水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严重影响结构强度,那得加固才行。否则用腻子填充,外面刷涂料即可。 ...

那得打多大的孔才会影响结构强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得打多大的孔才会影响结构强度啊?

因为楼主担心强度不够,要求恢复。

网友C:
高强度水泥浆,(快速凝固的那种)灌进去。

网友:
石膏或者白水泥。防止下暴雨灌水腐朽墙体。我住的这房子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一个螺丝孔能影响墙体强度????

网友:
这是个神问题,2楼的方法正确。

网友:
补墙膏或腻子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强度水泥浆,(快速凝固的那种)灌进去。

没用的,水泥凝固会收缩,无法产生应力,也就无法支撑墙体,除非加压密封灌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的,水泥凝固会收缩,无法产生应力,也就无法支撑墙体,除非加压密封灌进去 ...

不是普通水泥,是一种不能抹的,只能灌浆的水泥。强度非常高,凝固非常快的。
不过,我也忘记水泥型号了。

网友:
一两个孔丝毫不影响主体强度,除非钢筋打断了很多,但是这基本不可能。
封堵随便用什么都可以了,水泥/环氧树脂/值根胶,除了美观,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