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今天是4月26日,各位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大事吗?

楼主(2022-04-26):
1999年4月26日,被称为“世纪风暴”的CIH电脑病毒凶猛地扑向全球未设防的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全世界至少有6000万台计算机受到它的侵害,大面积的网络系统处于瘫痪状态,用户的硬盘数据遭到严重破坏。

楼主:
CIH 具备空前的破坏力,让它在电脑病毒编年史上青史留名。除了摧毁硬盘数据,它是历史上第一款能导致硬件损坏的病毒。

楼主:
那天我居然不开机,过了之后,网络到处都传遍了,才知道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完美的错过了。

网友A:
1999年电脑还没买,2005年我办了一条2m的adsl

网友:
99年要是有个bios编程器就发财了。可惜我是2年后才买的一台。

网友:
CIH病毒是一位名叫陈盈豪的台湾大学生所编写的,从台湾传入大陆地区的。CIH的载体是一个名为“ICQ中文Chat模块”的工具,并以热门盗版光盘游戏如“古墓奇兵”或Windows95/98为媒介,经互联网各网站互相转载,使其迅速传播。目前传播的主要途径主要通过Internet和电子邮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传播主要仍将通过软盘或光盘途径。

CIH病毒属文件型病毒,杀伤力极强。主要表现在于病毒发作后,硬盘数据全部丢失,甚至主板上BIOS中的原内容也会被彻底破坏,主机无法启动。只有更换BIOS,或是向固定在主板上的BIOS中重新写入原来版本的程序,才能解决问题。

记得当年厂商还推出过双BIOS主板,就是为了应对CIH病毒。

网友:
当年我还给别人恢复了一部分的CIH破坏的硬盘数据。
好像还借老师的编程器重新刷了个BIOS。

网友B:
熊猫烧香,当时单位坏了4台电脑吧,后来拆了台好的主板,准备按照攻略自己重写一下BIOS,结果没成,这几台都送联想售后了。那时的电脑好像是奔Ⅱ
300的。

网友:
今天我还地群里发了一条,结果没人知道,看来知道这事的都老了

网友:
感觉还是后来的熊猫烧香更让人印象深刻呢。

网友C:
因为中了CHI,也是我尝试第一次热插拔刷机的开始,借了朋友的一台电脑,虽然芯片组不同,但是BIOS芯片是一样的,冒险用朋友的电脑热插拔BIOS芯片换上我中毒的芯片,写入了正确的BIOS,修复成功。然后激动的在网络上进行了分享,结果很被各路大神一顿狠批乱斗,说只有完全相同的主板才可以热插拔写BIOS修复,我是妖言惑众企图造成网友更大的损失.......此后我就很少跟人分享DIY的,众乐乐不如独乐乐。

网友:
感觉有必要统计一下各位回贴者的年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9年电脑还没买,2005年我办了一条2m的adsl

那个年代玩得起电脑的都是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中了CHI,也是我尝试第一次热插拔刷机的开始,借了朋友的一台电脑,虽然芯片组不同,但是BIOS芯片是一 ...

之前也有人拿路由当编程器的,就是热插拔的方式...

网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UTC+3),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造成损失大概两千亿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该事故总共损失大概两千亿美元(已计算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第二例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普里皮亚季城因此被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熊猫烧香,当时单位坏了4台电脑吧,后来拆了台好的主板,准备按照攻略自己重写一下BIOS,结果没成,这几台 ...

熊猫烧香都是好后来的事了,那都是赛扬1.7左右的时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IH 具备空前的破坏力,让它在电脑病毒编年史上青史留名。除了摧毁硬盘数据,它是历史上第一款能导致硬件损 ...

记得当初遇到过,使用KV300 DOS版修复的。

网友:
99年那阵还是486,586的天下.显示器好多都是黑白的。那时候内存单位还是M

网友:
99年我自己配的第一台电脑,一个SONY3.5软驱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中了CHI,也是我尝试第一次热插拔刷机的开始,借了朋友的一台电脑,虽然芯片组不同,但是BIOS芯片是一 ...

就像以前你说地球是圆的,会大部分人喷死一样。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试验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