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机械键盘青轴,并打扫键盘卫生

楼主(2022-04-26):
4年前买的机械键盘,买了两个,一个家里用,一个拿到公司。青轴,清脆悦耳,在办公室用起来相当嚣张,其实选青轴就是因为声音够嚣张。
办公室画图写方案,键盘使用强度较大,近期发现有的轴容易出现连击,影响打字速度,还有两个轴已经失去了青轴的清脆。于是万能宝看了下,先弄十个高特轴试下能换不,好换的话,下次再换的时候就买好点的凯华轴。

拔键

扒光外衣

螺丝全部拧出,拆开,露出板子。

这个是取轴器,从正面卡扣那里夹住,后面我用烙铁温度调的高一些,不断在两个焊点之间接触,保证两个点的锡同时融化(省了用吸锡器),然后拔轴器夹紧一拉,轴就拆下了

最后,都换好后,插上线,测试,均无问题

这是换下的轴

最后,上键,太繁琐,喊来我家小美女,照着另一个键盘慢慢装好,她还挺有兴趣的

网友A:
这键盘可以一直用下去,只要定期换个轴?这是机械键盘的优点吗?
就象我家的鼠标,十几年了,就是换了几次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可以一直用下去,只要定期换个轴?这是机械键盘的优点吗?
就象我家的鼠标,十几年了,就是换了几次 ...

按道理是可以这样,机械轴任意换。我主用鼠标罗技G1也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B:
打扫这些东西我习惯用吸尘器,因为有鼻炎

女儿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扫这些东西我习惯用吸尘器,因为有鼻炎

女儿多大了?

six years old

网友B:
将来要成为工程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来要成为工程师啊

就是感觉像搭积木好玩

网友:
换成插拔轴以后换轴就方便了。

网友:
这玩意贵的很啊

网友:
机械键盘

网友:
维护机械键盘是体力活,收拾过一个按键不灵的青轴,弄得头大

网友:
热插拔的就不用拆所有的键帽了 那个坏拔哪个

网友C:
键盘不嚣张,人嚣张。随便问一下:键LED灯珠是不是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不嚣张,人嚣张。随便问一下:键LED灯珠是不是专用的?

这个没注意,好像就是普通贴片的LED

网友:
小美女太可爱了,接班人要好好培养

网友:
雇佣童工罚款50

网友:
这个针脚用空心针应该挺好

网友:
看样子用机械键盘要备着几个轴才行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把机械键盘整体拆开,一个个键焊下来,再把每个轴体拆开,清触点。。。搞了3个晚才搞好

网友:
黑轴点击无反应,没换,和鼠标微动一样,加油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