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H61的故障误判,现在折腾得彻底报废了

楼主(2022-04-2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945-1-1.html这是之前的贴

             换了CPU故障依然存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续发现只要断电时间不长,重新开机是没问题的,又查3V电池,发现RB电阻没有连通D2。打算飞线去D2,结果把主板吹鼓包了。开机风扇转动一下再听一下,不断循环。彻底报废

网友:
没看见包啊  这板子报废的貌似也能出几十

网友A:
早就跟你说了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B:
飞线你用风枪吹?想想也不好操作啊!

网友C:
楼主没有先检查机箱电源供电是不是稳定么?上手就直接戳主板,很容易误判。
先查电源,再查周边插拔件,最后才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先检查机箱电源供电是不是稳定么?上手就直接戳主板,很容易误判。
先查电源,再查周边插拔件,最 ...

电源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跟你说了是主板问题了...

以后知道查主板短路要拔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你用风枪吹?想想也不好操作啊!

电阻太小了,烙铁也不好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太小了,烙铁也不好搞

反正已经废了,死马当活马医,不妨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已经废了,死马当活马医,不妨继续折腾

主板鼓包了,没招

网友E:
BR电阻1K不怎么会坏的,D2双二极管也一般不会坏的,你没有好好查查2032电池座?飞线你用风枪?故障估计BIOS有问题,重写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BR电阻1K不怎么会坏的,D2双二极管也一般不会坏的,你没有好好查查2032电池座? ...

量过了,电池的正极只能去到RB电阻,按图纸的话是能去到D2的。BIOS重新写过,两个也调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量过了,电池的正极只能去到RB电阻,按图纸的话是能去到D2的。BIOS重新写过,两个也调过 ...

拔下交流电源,稍候上电池测D2的3脚对地(外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下交流电源,稍候上电池测D2的3脚对地(外壳)的电压。

现在已经晚了,主板鼓包启动不了。其实当初我应该拿烙铁焊电池座的脚,中间串个1K电阻试试

网友F:
工程量大,用时也不少。 所以现在很少人修直接买个二手好板用上。

网友G: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正好借这个机会换个新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量大,用时也不少。 所以现在很少人修直接买个二手好板用上。

自己瞎玩可以,就当学习。那么长时间的主板,就算修好了,可能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正好借这个机会换个新平台

土豪哥,来新站很少见你发帖了

网友:
h61 嘛 赶紧换 连usb 3.0 都没有

网友:
现在最新的电脑主板价格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