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FS4041)奇怪故障

楼主(2022-04-26):
电饭煲两边有六个触摸按键失灵,偶尔有正常,今天我使用预约功能老是报警香,拆开检测电源板VDD电压不稳,在3.1-5.1V波动,感觉像是电容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

楼主:
电源板背面忘记拍了,用网上一张图

网友:
可以先断开负载,排除一下是不是电源本身的问题。电源没问题,再看后级负载的问题

网友:
查黄色那个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给单片机供电多是用7805从12V降压到5V,+5V不稳,多半是7805不良或者其输出端电容失效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那是个安规电容。

网友:
能修板子都是高手  我都是换板子

网友:
基本操作清洗一下,不行再开干

网友:
蓝色电感旁边的。。。

不过也可能电源电路哪个不行了。。。

网友:
12V正常跟那个黄色的安规电容就没有关系,看下这个VDD电压的线路,不是稳压出现问题,那就是主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块万能板就可以了

网友:
几个电解电容换下

网友:
先断开负载确定是否电源问题

网友:
直接在vdd处接一个5V电压,看正常工作不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断开,检查电压

网友A:
进来看看什么故障,结果没看到什么故障.。。鸟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这个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什么故障,结果没看到什么故障.。。鸟

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
查下L101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