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片软封装芯片,SC3语音芯片

楼主(2022-04-26):
偶尔找到一片软封装的芯片,估计是音乐芯片或者语音芯片,但是连线都没有了,不知道各个引脚的功能。

正面没有标示:

反面也没有标示:

用万用表+电源,反复试验多次,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连接方法。

原来是一片语音芯片,“机甲奥特曼!”
输出端直接至喇叭。

网友A:
这个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才能分析吧,如果啥都不知道...

网友:
我以为拆开分析

网友B:
不是应该烙铁头剁牛屎么,然后显微镜分析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才能分析吧,如果啥都不知道...

就知道是音乐或者语音芯片,别的不知道了。

楼主:
拆开就废了,浪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烙铁头剁牛屎么,然后显微镜分析线路板,

玩显微镜分析的,坛子里有,不新鲜!

网友:
这个有的需要外加三极管才可以 一般定义不统一 只有一片的话很难试出来又不破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烙铁头剁牛屎么,然后显微镜分析线路板,

牛屎可以用烙铁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屎可以用烙铁拆???

喔哟哟,白混坛子了,不说外面,就这坛子里都拆了好几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喔哟哟,白混坛子了,不说外面,就这坛子里都拆了好几回了

需要多少度,另外一种假U盘那种表面不光亮的牛屎也可以用烙铁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度,另外一种假U盘那种表面不光亮的牛屎也可以用烙铁拆么?

不是我,是其它坛友,你找找,我没那功夫蹿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是其它坛友,你找找,我没那功夫蹿屎

禽兽,典型的只管挖坑不管埋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禽兽,典型的只管挖坑不管埋系列...

好吧见识一下吧

网友A:
这需要多高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多高的温度?

400,涂点焊油慢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涂点焊油慢慢磨

华秋9.9的好像达不到400度,没焊油看来玩不了...

网友C(2022-06-24):
拆掉牛屎以后, 芯片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牛屎以后, 芯片还能正常工作吗?

肯定不行了!这个一般都是坏了以后换硬封装IC才去铲的。